网线上传输的是数字还是模拟信号?

楼主(2010-11-13):
可以直接使用网线来传输10M以下的数字信号吗(不调制)

网友A:
“网线”只是传输线,模拟和数字信号都可传输。合适情况下,10M以下的数字信号应该可以。

楼主:
计算机网络的网线传输的是模拟还是数字信号?

网友A:
数字信号,但不是直接的二进制码,而是经编码的数字信号(10Base-T 采用曼彻斯特编码,100Base-TX 采用4B/5B编码)。

网友B:
所谓的数字只不过是模拟的范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