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6的RB6 RB7一直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0-11-13):
其他的端口都正常,只有这两个引脚没法控制,配置成输出和数字口了,求帮助!

网友A:
贴出程序。

网友B:
这两个口常用来烧写程序和在线仿真,你看看这两个口是不是漏极开路的。。如果是的话,加个上拉电阻就可以了,如果不是漏极开路的话,那就是你软件没有配置对。。只有这两种可能

网友C:
LZ贴出程序看下

网友D:
配置字要用 DEBUGDIS,
不要搞成 DEBUGEN

网友B:
我每次都是DEGUGEN啊,只是在线调试时菜搞成DEBUGDIS,应该跟这没有关系

网友E:
以前一直以为任何MCU默认寄存器设置时,大部分管脚是当GPIO使用,
后来发现ANSELB寄存器设置了才可以当GPIO,否则读入一直是0。

楼主:
以前一直以为任何MCU默认寄存器设置时,大部分管脚是当GPIO使用,
后来发现ANSELB寄存器设置了才可以当GPIO,否则读入一直是0。
引用 网友E:

哎,搞不出来,直接换成16f1936了,就好了
不过又有新问题,RB7读LCD的数据都是0,代码现在没有,在公司那

楼主:
答案知道了,就是DEBUG没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