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关于RF的问题

楼主(2010-11-13):
1、315M\433M\868M\915M 这几个频段在国内都是开放的吗?2、功率大小,10-20dbm 这个范围受限吗?
3、SI1000系列和SI4432有人用过吗,和CC1100\rf905相比有何优势、劣势?
4、如何避免几台相同频段的设备,功率不同一起使用的相互干扰问题?

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如此说868M\915M就不能使用了。

我还有疑问:我看到国内新华龙推广的片子SI1000子列单片机,51内核,继承了SI4332(RF),功率范围13dbm-20dbm,如此说国内还无法使用了?

”同时、同地、同频必然会互扰,解决的办法要么分时,要么分频。“
分频,我无法知道干扰我的设备的频率具体多少,分时,这个是实时性产品。

请问chunyang大师能否具体的做一下介绍?

网友A:
依靠信道编码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
国家法律规定:十一)各类民用设备的无线控制装置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

  1.使用频率: 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注:10mW即10dBm,峰值功率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

附国内相关法律文件全本,其它相关法律文件包括美国、欧盟、香港等的也都有,去我的Blog看。

网友B:
关于3楼问题,不同国家以及不同用途对无线电频谱和发射功率的规定不同,必需根据具体用途援引适当的法律。
绝对的实时是不存在的,只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分时就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一个典型例:数字移动通讯系统就是分时的,关键在于协议。无线通讯抗干扰设计非常讲究,干扰源的频率也很容易确定。

网友C:
感谢chunyang在凌晨3点给我作答,非常感激。

但是“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注:10mW即10dBm,峰值功率”这一条是否已经过时?
我选用的芯片SI1000,他的功率是13dbm-20dbm,这是很要命的,岂不是我要换方案?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市面上不是很多用433MHZ的么

网友B:
不要怀疑法律,不仅中国如此,发达国家更如此,无线电管制比中国严格的多,中国要和国际标准接轨,以后也会越来越严。

网友C:
芯片SI1000,他的功率是13dbm-20dbm.

凭借这一条,这款片子将无法使用,看来选型有问题了

网友E(2011-09-21):
国家法律规定:十一)各类民用设备的无线控制装置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

  1.使用频率: 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注:10mW即10dBm,峰值 ...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也有用370M的

网友B:
芯片SI1000,他的功率是13dbm-20dbm.

凭借这一条,这款片子将无法使用,看来选型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C:

高功率的可以通过降低输出功率来达标。

网友B:
国内的也有用370M的
引用 网友E:

一切以法律文本为准,注意不同应用有不同适用的条文。

网友F:
LZ你这是要做什么项目啊,目前在选型吗?可以交流下啊。

网友G:
TI/Nordic在rf方面应该有发言权
具体的选择要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