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 Visual Develop 编译程序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0-11-13):
使用STM8S105S6芯片,在ST Visual Develop Version 4.1.2 软件下编写程序,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

在工程中,有个函数没有被调用,当把这个函数删除,或者把这个函数内的程序代码部分或全部屏蔽时,报错如下:

Running Linker
clnk -lD:\CXSTM8\Lib
-o Release\nf-lcd01.sm8 Release\nf-lcd01.lkf
#error clnk Release\nf-lcd01.lkf:1 symbol c_smodx not defined (Release\stm8_interrupt_vector.o )

The command: "clnk -lD:\CXSTM8\Lib
-o Release\nf-lcd01.sm8 Release\nf-lcd01.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nf-lcd01.elf - 3 error(s), 0 warning(s)
请教各位,这个错误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大家是不是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呀!
谢谢^-^

网友A:
请具体说清楚:哪个函数?函数是什么样?屏蔽哪部分代码后出问题?

网友B:
你这个函数没有调用,你要删掉这个函数后,如果这个函数有申明,要把申明也删掉; 如果你这个函数跟中断有关的话,就把中断向量表相应的中断改为NOINTERRUPTHANDLE.

楼主:
谢谢各位。具体情况如下:
函数为:
/**********************************************/
/*                函数名:s_ledtest()                                     */
/*                功能:  LED灯测试                                       */
/*                输入:  无                                                  */
/*                输出:  无                                                  */
/**********************************************/
void s_ledtest(void)
{
  delsec= 0x32;
  flag0_work=1;
        /*          //程序屏蔽部分  开始
  while(delsec && !flag0_change)
   {
          s_routinchk();      //计时函数,根据中断基准时间清看门狗等等。
          if(!flag0_work)
          {
         delsec = 0x32;
         ztmpause=0x78;
         }
         if( !(delsec%10) && !r_buzitem && flag0_work)
        {
         r_buzitem=4;
        }
  }
*/     //程序屏蔽部分  结束
}
该函数在工程中的搜索结果:
Searching for "s_ledtest"
D:\st-program\2010\nf-LCD01\code\main.c:525:/*        函数名:s_ledtest()   */
D:\st-program\2010\nf-LCD01\code\main.c:530:void s_ledtest(void)
D:\st-program\2010\nf-LCD01\code\function.h:70:void s_ledtest(void);
Search finished.

程序屏蔽时编译报错为:
Running Linker
clnk -lD:\CXSTM8\Lib  -o Release\nf-lcd01.sm8 Release\nf-lcd01.lkf
#error clnk Release\nf-lcd01.lkf:1 symbol c_smodx not defined (Release\stm8_interrupt_vector.o )
The command: "clnk -lD:\CXSTM8\Lib  -o Release\nf-lcd01.sm8 Release\nf-lcd01.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把整个函数删除,把函数申明也删除,报错同上。
程序不屏蔽,则不报错,能顺利编译通过。该函数未在任何地方被调用!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关联。

请把整个项目rebuild一遍试试看。

楼主:
to 香水城:
整个项目rebuild 同样报错。

网友C(2015-02-04):
引用 楼主:
to 香水城:
整个项目rebuild 同样报错。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D(2017-12-29):
点击Projects--->Settings...--->Linker--->Category目录下选择Input,找到stm8_interrupt_vector.c所在路径,点击O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