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长时间空载会怎么样?

楼主(2010-11-13):
先有个双15V输出的变压器,带中间抽头,但是我的电路只需要一个15V输出,如果我只用一个15输出,另外一个空载,长时间使用会怎么样?

网友A:
不要用桥式整流,用全波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可以详细解说一下为什么不?:dizzy:

网友A:
全波整流用两支二极管,且变压器次级两个绕组均可以用上,电流比用一半绕组桥式整流要小一点,变压器发热略小一点。
如果是现成的整流桥,只使用其中两个二极管即可。

楼主:
4# maychang 哦,明白了,主要是考虑到变压器发热问题。嗯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
哦。我懂了。谢了

网友B:
没什么问题,空着就好了

网友C:
首选全波整流,二极管压降损耗更小,绕组发热可以平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