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 如何设置AHB总线优先级

楼主(2010-11-13):
在使用LPC2478的LCD控制器外接4位单色320x240的液晶时,发现屏幕刷新有点慢,尤其是在界面上创建编辑框时,能明显感觉到由上向下刷屏的,显存是放在外部SDRAM中的,网上有人说可以通过设置总线优先级改善,lcd和外部ram共用一个AHB总线,把LCD的AHB设置为高优先级即可,

我想问下,如果设置AHB总线的优先级啊??

网友A:
额,这个问题太深了,我还没有学到那儿,新手帮顶

网友B:
本人菜鸟,帮你顶下

楼主:
在英文版usermanual中有说到,寄出去CFGAHB,最前面几章
但将lcd设置为最高优先级后,lcd显示不正常了,不能显示了,得把cpu的优先级高于lcd

真正影响显示速度是因为uClinux线程的问题,一开线程就很慢,只好不使用多线程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