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没有模拟电位脚Vref; 有没什么办法替代

楼主(2010-11-13):
STM8芯片性价比很高;  我选定了STM8S105;  买了一块三合一开发板;  后面发现这芯片省去了Vref脚; 要64脚封装以上的才有此脚;  64脚的芯片价格又很高;
少了这个Vref脚,模拟量精度将降低很多;模拟信号调准也变的很麻烦;

请问:若是使用STM8S105,有什么办法可以等效替代Vref脚;
      有没其他类似价位芯片,有这个Vref脚;

网友A:
Vref+在芯片内部与VDDA相连。

楼主:
知道是连在这个脚, 这款芯片确实便宜, 就让模拟量精度低点,将就用了

网友A:
知道是连在这个脚, 这款芯片确实便宜, 就让模拟量精度低点,将就用了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精度低呢?

网友A:
为什么会精度低呢?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影响精度,为什么64脚的芯片还要增加这个脚呢?

楼主:
就是VDDA是电源脚,受到电源波动影响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模拟量输入电压小于VDDA;  如果有Vref;我就可以调准读的最大范围

网友A:
就是VDDA是电源脚,受到电源波动影响
引用 网友B:

不错,VDDA是电源脚,但电流很小,受到电源的波动很容易被滤除的。

网友C:
VDDA毕竟是供电端,如果有独立参考的VREF,精度会更高点,个人意见,不同意的可以拍砖:)

网友A:
有独立参考的VREF肯定要比直接接电源的好,不然高端的ST就没必要增加这个引脚了,其他品牌很多单片机都是有VREF脚的,当然低端的芯片很多也没有

网友A:
VDDA毕竟是供电端,如果有独立参考的VREF,精度会更高点,个人意见,不同意的可以拍砖:)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意见是实测还是想象?如果只是想象,请你做做实验实测一下,然后把实测结果公布出来,这样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A:
记得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总是会有争议

网友A:
记得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总是会有争议
引用 网友A: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人真正地拿出实验数据,始终停留在口水仗阶段。

网友A:
那为什么高端的芯片要增加这个引脚呢?难道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总是争论这个问题,所以就加进去算了?

楼主:
关键是我的电路板; 在大负载启动后可使电压降个2%;  模拟量读到值就变了

网友A:
还有一个,就是模拟量输入电压小于VDDA;  如果有Vref;我就可以调准读的最大范围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高端的芯片要增加这个引脚呢?难道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总是争论这个问题,所以就加进去算了?
引用 网友A:

高端的芯片增加这个引脚的目的是可以使应用更灵活,可以解决9楼提出的问题。

高端芯片增加这个引脚的目的不是要解决电源波动的问题,如果你滤波做不好,即使有独立的VREF引脚,也不会得到高精度的测量。

网友D:
我的做法:拿出一个通道外接标准电压基准,几块钱的东西,这样不管供电电压的变化,可得出准确的电压信号,前提是良好滤波和电压基准的精度水平保证。

网友E:
我的做法:拿出一个通道外接标准电压基准,几块钱的东西,这样不管供电电压的变化,可得出准确的电压信号,前提是良好滤波和电压基准的精度水平保证。 ...
引用 网友D:

好主意,可以用软件反算出VREF的实际值。

网友A:
高端的芯片增加这个引脚的目的是可以使应用更灵活,可以解决9楼提出的问题。

高端芯片增加这个引脚的目的不是要解决电源波动的问题,如果你滤波做不好,即使有独立的VREF引脚,也不会得到高精度的测量。 ...
引用 网友A:

9L想要做的不就是要提高精度吗?
我没说高端芯片增加VREF是为了解决电源波动的问题呀

楼主:
谢谢 gaobq   彻底解决这问题

网友A:
关键是我的电路板; 在大负载启动后可使电压降个2%;  模拟量读到值就变了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独立的VREF,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9L想要做的不就是要提高精度吗?
我没说高端芯片增加VREF是为了解决电源波动的问题呀
引用 网友A:

呵呵,9楼要做的不是要提高精度,而是要提高分辨率。

网友A:
呵呵,9楼要做的不是要提高精度,而是要提高分辨率。
引用 网友A:

是的,他是想要提高分辨率。

网友A:
如果有独立的VREF,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A:

有独立的VREF时,电源变动没有影响,只要VREF不变就行

网友A:
有独立的VREF时,电源变动没有影响,只要VREF不变就行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VREF从哪里来?为什么VREF就不会受电源变动影响?

网友F:
请问你的VREF从哪里来?为什么VREF就不会受电源变动影响?
引用 网友A:

猜测香主的意思是,没有VREF脚的,可以将基准电压接到VDDA上

网友A:
请问你的VREF从哪里来?为什么VREF就不会受电源变动影响?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般的做法是:VREF由一个基准电压源提供的啊

网友A:
因为一般的做法是:VREF由一个基准电压源提供的啊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准电压源的输入从哪里来?28楼说的对,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基准电压源接到VDDA?

网友A:
这个基准电压源的输入从哪里来?28楼说的对,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基准电压源接到VDDA?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基准电压源接到VDDA上,电流就大了呀.
另外,如果选用的基准电压源是1.25V的,接到VDDA上能正常工作不?

网友A:
把这个基准电压源接到VDDA上,电流就大了呀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源接到VDDA上电流有多大?这个基准电压源最大能够提供多少电流?

网友F:
把这个基准电压源接到VDDA上,电流就大了呀.
另外,如果选用的基准电压源是1.25V的,接到VDDA上能正常工作不?
引用 网友A:

STM的要求是不低的,VDDA与VDD的电压差不能超过50mV,STM8的VDD最低要求是2.95V,你接个1.25V到VDDA上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A:
STM的要求是不低的,VDDA与VDD的电压差不能超过50mV,STM8的VDD最低要求是2.95V,你接个1.25V到VDDA上是肯定不行的。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谈的是精度问题,不是分辨率的问题,没有VREF不会影响精度。

你要接1.25V到VDDA上,是考虑分辨率,这不是楼主要讨论的问题,跑题啦,:lol

网友A:
早就跑题了,是因为你说如果有VREF引脚会怎样怎样......

网友A:
早就跑题了,是因为你说如果有VREF引脚会怎样怎样......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我在哪里说过“如果有VREF引脚会怎样怎样......”?

网友F:
说实话,STM8的要求真是怪,VDDA:3V-5.5V,VDD:2.95V-5.5V,实际使用时电源电压范围取3.3V-5V,这个电压范围的基准多数不便宜,好在还有个431能将就一下。

举个例,VDDA用5V基准,VDD用5V的LDO,要保证VDD和VDDA最大50mV压差,对LDO和基准的要求也不低。

网友A:
说实话,STM8的要求真是怪,VDDA:3V-5.5V,VDD:2.95V-5.5V,实际使用时电源电压范围取3.3V-5V,这个电压范围的基准多数不便宜,好在还有个431能将就一下。

举个例,VDDA用5V基准,VDD用5V的LDO,要保证VDD和VDDA ...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个问题以前就已经讨论很多次了,我也给出过电路图。

只要电路设计的好,PCB设计合理,根本不用基准电压源;只需要在整个系统的电源引入端分出两路,一路作为VDD为所有除VDDA的电路供电,另一路经过一个LC滤波为VDDA供电,经实际测试,这个方法很有效,ADC的精度也很好。

网友G:
项目上用了STM8S105S6,虽然没用到ADC功能,还是关注下

网友A:
对不起,我在哪里说过“如果有VREF引脚会怎样怎样......”?
引用 网友A:

呵呵,香主从26楼开始看吧

网友A:
呵呵,香主从26楼开始看吧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有没有看我在23楼是针对什么才问的这个问题?

楼主说“在大负载启动后可使电压降个2%”,因此模拟量测不准了;我的意图很清楚,既然有这个2%的压降,难道有了独立的VREF就不会受影响吗?如果使用独立的VREF可以不受这个2%压降的影响,为什么使用VDDA就要受影响?

你在29楼回答了上述问题,因为“因为一般的做法是:VREF由一个基准电压源提供的啊”,所以我才建议“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基准电压源接到VDDA?”,然后你说“把这个基准电压源接到VDDA上,电流就大了”,我再问你这个电流有多大,基准电压源最大提供多大电流,可是你却没有回答。

我在23楼问的问题,恰恰是引导你说出基准电压源,然后告诉你可以使用基准电压源接到VDDA;所有这些始终围绕着楼主的主题。

网友F:
其实这个问题以前就已经讨论很多次了,我也给出过电路图。

只要电路设计的好,PCB设计合理,根本不用基准电压源;只需要在整个系统的电源引入端分出两路,一路作为VDD为所有除VDDA的电路供电,另一路经过一个LC滤 ...
引用 网友A:

系统电源经LC到VDDA,ADC精度就很好了?那还要VREF和基准芯片做什么?比如常用的5V LDO今天测是5.01V,明天测可能就是5.03V了,而且温度系数也达不到要求的。凡事没有绝对,香主的办法给8bit ADC用用还是可以采用的。

网友A:
系统电源经LC到VDDA,ADC精度就很好了?那还要VREF和基准芯片做什么?比如常用的5V LDO今天测是5.01V,明天测可能就是5.03V了,而且温度系数也达不到要求的。凡事没有绝对,香主的办法给8bit ADC用用还是可以采用 ...
引用 网友F:

哈哈,就是的,凡事没有绝对,没有VREF就绝对要导致精度下降吗?没有VREF就绝对不能用吗?

如果你的系统电流变化太大,系统滤波不能保证稳定供电,这种情况下只能选用较高档次的芯片,使用其它辅助手段保证AD精度。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占多数。

网友F:
即使你的系统电流变化太大,系统滤波也能保证稳定供电,但系统供电的LDO(暂不考虑DC/DC)稳定性无法与基准电压源相提并论。
不说了,再说也没有意义………………!

网友F:
哈哈,就是的,凡事没有绝对,没有VREF就绝对要导致精度下降吗?没有VREF就绝对不能用吗?

如果你的系统电流变化太大,系统滤波不能保证稳定供电,这种情况下只能选用较高档次的芯片,使用其它辅助手段保证AD精度 ...
引用 网友A:

比较耍赖的说法,为64引脚以下芯片没Vref引脚开脱,没有内置Vref算不上大问题,只要有外置即可,两样都没有的话,比较杯具了,精度怎么也上不去了

网友A:
呵呵,我不必为什么开脱,即使没有VREF脚,但事实是,仍然还是有很多人用的很好。

你不就是要说“64引脚以下芯片没有VREF引出脚,这是一个失败的产品”,该说的我都说了,既然你**你的观点,我只能无奈地说,这款产品不适合你。

网友F:
哈哈,就是说说而已,你不是一直要别人拿出什么具体的改进地方和证据吗?
这就是了,但这并不说明这是个失败的产品,
反正不考虑这点STM照样有人用,考虑这点的人会用其他芯片来替代,
非要拿白菜烧出肉味来当然很勉强

网友A:
哈哈,就是说说而已,你不是一直要别人拿出什么具体的改进地方和证据吗?
这就是了,但这并不说明这是个失败的产品,
反正不考虑这点STM照样有人用,考虑这点的人会用其他芯片来替代,
非要拿白菜烧出肉味来当然很勉 ...
引用 网友F:

是的!

网友:
19楼:

这个方法只是一个无耐的变通.我也在用.

待测引脚电压:X_V
待测引脚AD值:X_AD
基准引脚电压:REF_V  ;可以用万用表测出
基准引脚AD值:REF_AD

那么由公式:X_V / X_AD = REF_V / REF_AD 得
待测引脚电压: X_V =( X_AD * REF_V ) / REF_AD

这样不能实现9楼说的应用.

9楼: 还有一个,就是模拟量输入电压小于VDDA;  如果有Vref;我就可以调准读的最大范围

网友H:
没有一款mcu能适合所有应用,没有VREF外接脚,只能说是一个缺陷。但是对使用者来说,为了外接VREF必须使用64脚位的产品也是很不爽的。香水强调VDDA与VDD接到一起就可以用,那maxim做基准源卖给谁啊?max6174 输出4.096v,随电源波动0.6ppm/v,随负载波动2ppm/mA。或许大家不需要这么高精度,但是如果需要VDDA做绝对参考,那么简单地与vdd接到一起往往是不够的。即使LC什么也用。香水在ST待久了,看看PIC这两年出的产品吧,很多都有内置基准源(好像叫FVR)。STM8 确实是好东西,不过也要虚心倾听客户的需求啊。

网友A:
楼主说“在大负载启动后可使电压降个2%”,因此模拟量测不准了;我的意图很清楚,既然有这个2%的压降,难道有了独立的VREF就不会受影响吗?如果使用独立的VREF可以不受这个2%压降的影响,为什么使用VDDA就要受影响?

你在29楼回答了上述问题,因为“因为一般的做法是:VREF由一个基准电压源提供的啊”,所以我才建议“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基准电压源接到VDDA?”,然后你说“把这个基准电压源接到VDDA上,电流就大了”,我再问你这个电流有多大,基准电压源最大提供多大电流,可是你却没有回答。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段话:有了独立的VREF,基准电压源只给VREF供电,你说它会不会受负载的影响?(负载是另外的电源提供的)

后面那段话:基准电压源只给VREF供电和给VREF供电的同时还给MCU供电,你说那个电流大?难道你不知道负载越大基准电压源的波动就越大?

香水城的水平是很高,口才也很好,但我肯定在AD转换方面没有我用得多。

网友I:
支持楼主,没有独立的Vref,12位精度很难实现。用LDO给VDDA供电,温漂就是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吵过好几年了,现在还是没改进。没办法,凑合用吧;凑合不了,就用其他芯片呗。

看了其他一些ARM芯片,好像也没有独立的Vref(包括外接引脚),心里平衡了些。不过,人家的AD大多是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