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否将开关电源微调电阻改成数字电位器

楼主(2010-11-13):
我从未接触过开关电源,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将开关电源上那个微调电阻换成数字电位器,我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在分压中把旋转式(如可变电阻)的控制变成按钮式的控制,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下!谢谢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可以,但需要注意数字电位器中心头到两端电阻做不到零。

楼主:
谢谢先!我现在想法是用一个简单的D/A转换芯片来实现,通过改变数字输入量来改变D/A转换芯片的输出电压,即去掉原来可变电阻,而将这个输出电压直接接在它两端,因为我不了解开关电源,所以不知道能直接接不?如果不能是不是要加电容之类的?

网友A:
“通过改变数字输入量来改变D/A转换芯片的输出电压,即去掉原来可变电阻,而将这个输出电压直接接在它两端”
一般是不行的。
你的这种接法,要看原来的电位器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用D/A控制输出电压,应该是将D/A输出作为开关电源输出的基准,开关电源输出与该基准比较后控制输出。

网友B:
还要看数字电位器的耐压

楼主:
嗯 测了下电源上可变电阻两端电压倒是不高  其实就是怕电流太大 现在我用x9511来弄,它要求电流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