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ata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0-11-13):
我用伟福编译器写程序,发现用uchar和xdata uchar型变量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特别是xdata型变量会莫名其妙的乱跳,改成uchar就好了。
可是现在光定义uchar型变量已经不够用了。
必须定义xdata uchar型变量,否则提示空间溢出。
请问是编译器的问题,还是被优化了?
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你知道什么是原子操作吗,什么叫重入

楼主:
我不知道,楼上能说说吗?

网友B:
C51提供了三种访问绝对地址的方法:
1. 绝对宏:

在程序中,用“#include<absacc.h>”即可使用其中定义的宏来访问绝对地址,包括:
CBYTE、XBYTE、PWORD、DBYTE、CWORD、XWORD、PBYTE、DWORD
具体使用可看一看absacc.h便知
例如:
rval=CBYTE[0x0002];指向程序存贮器的0002h地址
rval=XWORD   [0x0002];指向外RAM的0004h地址

2. _at_关键字

直接在数据定义后加上_at_ const即可,但是注意:
(1)绝对变量不能被初使化;
(2)bit型函数及变量不能用_at_指定。

例如:

idata struct link list _at_ 0x40;指定list结构从40h开始。
xdata char text[25b] _at_0xE000;指定text数组从0E000H开始

提示:如果外部绝对变量是I/O端口等可自行变化数据,需要使用volatile关键字进行描述,请参考absacc.h。

3. 连接定位控制

此法是利用连接控制指令code xdata pdata \data bdata对“段”地址进行,如要指定某具体变量地址,则很有局限性,不作详细讨论。

附:(c51)
/*--------------------------------------------------------------------------
ABSACC.H
Direct access to 8051, extended 8051 and Philips 80C51MX memory areas.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ABSACC_H__
#define __ABSACC_H__

#define C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code  *) 0)
#define D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data  *) 0)
#define P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pdata *) 0)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define C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code  *) 0)
#define D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data  *) 0)
#define P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pdata *) 0)
#define X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 0)

#ifdef __CX51__
#define F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far *) (addr)))
#define F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far *) (base))
#define FCVAR(object, addr)   (*((object const far *) (addr)))
#define FCARRAY(object, base) ((object const far *) (base))
#else
#define F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far *) ((addr)+0x10000L)))
#define FCVAR(object, addr)   (*((object const far *) ((addr)+0x810000L)))
#define F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far *) ((base)+0x10000L))
#define FCARRAY(object, base) ((object const far *) ((base)+0x810000L))
#endif

#endif
附:(c166)
/*--------------------------------------------------------------------------
ABSACC.H
Direct access to 166 memory areas for C166/EC++ Version 5.
Copyright (c) 1992-2004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ABSACC_H__
#define __ABSACC_H__

#if (__MODEL__ == 0)
  #define M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 (addr)))
  #define M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 (base))
#else
  #define M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far *) (addr)))
  #define M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far *) (base))
  #define H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huge *) (addr)))
  #define H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huge *) (base))
  #define XVAR(object, addr)   (*((object volatile xhuge *) (addr)))
  #define XARRAY(object, base) ((object volatile xhuge *) (base))
#endif

#endif

本文引用通告地址:http://lionwq.spaces.**/articles/article/item/17635#

网友C:
你确认你的XDATA器件没有问题吗

楼主:
xdata是定义绝对地址的吗?我不需要定义绝对地址。
7楼是说用idata就可以吗?我试过,也不是很好使,用uchar 或者uint最好使。
但是提示address space overflow.

楼主:
8楼,我接了个6264.那个6264是不是XDATA器件那?谢谢!

楼主:
如果是的话,可能我没有操作好!

网友A:
建议LZ去看一下RTOS的临界代码
了解什么叫临界代码

网友D(2011-07-11):
请问#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中的*是个什么用法?没明白在这是干什么的?新手推荐本书也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