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汽车的电子线路牌用什么技术控制好

楼主(2010-11-13):
城市公共汽车的电子线路牌(包括前后牌)用什么技术控制好?当需要变动线路的内容时,是用遥控控制还是用其他还先进的技术控制?可否用光盘做成碟放在一定的设备内就能自动改变内容??

网友A:
最好是用无线系统,经常变动的话,比如同时显示广告什么的,用GPRS最好,非经常变动可用短距无线信道,同时可以实现触发式自动报站和来车指示,用光盘的工艺性和性价比都太差了,是根本不可行的方案。

楼主:
现在用的遥控技术是否无线系统?

网友B:
是无线系统

网友C:
城市公共汽车的电子线路牌(包括前后牌)用什么技术控制好?当需要变动线路的内容时,是用遥控控制还是用其他还先进的技术控制?可否用光盘做成碟放在一定的设备内就能自动改变内容?? ...
引用 楼主:

即便是做预先存储,用光盘也不如用U盘呢。

网友D:
要考虑成本低的话,用存储卡方式吧 ,更新也算方便,无线可能就贵多了,我看分众传媒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
存储卡也同样存在工艺问题,只是比CD简单些罢了,终端设备要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应尽量降低人工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