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控制水瓶内压力

楼主(2010-11-13):
各位大虾,有一装水的水瓶倒置,类似饮水机的水桶那样,出口接一个出水管和一个进气管,想检测瓶内压力通过MCU控制气泵,在瓶内压力较小时通过气泵输气到瓶内将水压出,请问该怎么检测瓶内压力,是检测瓶内水压还是检测瓶内气压呢。

网友A:
呵呵 楼主还是测量水的流量吧!流量减小就注气!
随着水的高度减小,桶内的气压应是增大的,同一位置水压减小!两个量都不是恒定的!

网友B:
气压和水面的压强是一样的,测哪个都可以,传感器放在气中较方便。

网友A:
呵呵 如果测气压貌似不好控制呀!maychang老师说说方法!

网友B:
4楼:
楼主已经说过,检测瓶内压力通过MCU控制气泵,在瓶内压力较小时通过气泵输气到瓶内将水压出。
那么,怎么控制就是MCU的事了。

其实,要控制气体压强保持一定值,有限压阀可以用,不必MCU那么麻烦。

网友C:
确实无需MCU控制,用限压阀或比较器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A:
chunyang老师和maychang老师两位分析一下桶内水的受力就会发现在水的出速一定是,随着水深度的减少桶内的压强会增大的!用限压阀貌似不好用哦!个人意见只做参考!:P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我想把传感器放在水瓶外,在气管或小软水管中用三通分一条支路接检测器件,不知道这样可以吗。检测器件尺寸尽可能小。有没有类似的微型传感器呢。如果用类似电子秤上的称重传感器,能不能通过工作时检测水管对传感器的压力来判断呢?

楼主:
看了下血压传感器,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里,对血压传感器不太了解。

网友C:
奇兵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水壶里的水位能有多高?除非里面装的是水银。血压传感器应该是可以用的,但只能装在空气通道内,不能与水接触,用三通连接即可。称重传感器在此无法直接使用。

网友B:
8楼:
密闭空间内静止气体压强处处相等,所以你的瓶接一根支管到哪里测量出的压强都是一样的。

楼主:
测量的水瓶没多大,和普通小矿泉水瓶差不多。有没有与水接触的传感器呢

网友B:
不大明白楼主倒底要干什么。
瓶子不大,水一定也不多。那么水压出去后如何补充?
若是仅在需要的时候把水压出去,那么就没有必要保持瓶子里面压强恒定。
若是需要水流速度恒定,不必使用密闭瓶,保持水面高度稳定即可,这在两千年前就有了。
总感觉楼主的实现方法太麻烦。

网友D:
LZ的问题似乎不够明晰啊.
瓶子是不动的还是可以换的?象饮水机桶?还是输液瓶?这个直接影响到你传感器能不能放进去.
你的的目的是精确的流量控制吗?
传感器能不能考虑胎压计的探头?

网友E:
1:检测水压合适点,气压是变化的,出水口高度不变水压就不变。
2:这个肯定要用MCU,只有用MCU才能智能化,如果用比较器,没水以后气泵就不停地工作了,用MCU可以很容易识别出没水。

网友F:
LZ大概在做电动气压瓶吧

网友G:
无语。

LZ,你的水瓶能有多大?
那压力差别能有多大?
那气体的压缩比差别能有多大?——知道我问这句话的用意吗?

你就对流量要求那么高?

——真要很精确的恒流量的话,那就应该做闭环检测、控制,一切影响因素都可消除。

网友H:
难道是输液?

网友I:
精度要求高的话,得用PID算法。

网友A:
呵呵t叔的宝呗真多呀!

网友J:
倒置的瓶压力是负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水瓶是可以拿起灌满水的,另外,和之前提到的输液有些类似,不过输液瓶出水需要放置一定高度,水才能流出,我想不需要高度限制,在小软管中也能流出水。需要一个动能,所以想用气泵打气。

网友B:
你想把瓶中的水压上去多高?

楼主:
瓶子和饮水机一样是倒置的,软管口径较小,和瓶口连接,只想把瓶里的水压出,使水进入软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