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信号线走线

楼主(2010-11-13):
50hz信号线走线 PCB走线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我电路板上有一组信号线,中间两根做输入信号,其他的是输出;线宽线距都是10mil,走线长度20CM;感觉之间有干扰,时有时无的。导致输入信号有时失真。

网友A:
除非你的电路板漏电,否则50Hz的干扰在电路板的长度上可以忽略。

楼主:
我用50HZ信号输入cpld, 计数,来控制输出指示灯亮1s,灭1s闪烁变化;
内部产生50HZ信号去点灯,输出闪烁正常;
外部输入50HZ信号去点灯,闪烁加快;示波器测量输入信号正常,用手摸输入信号线,闪烁会变慢,接近正常。

很诡异,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50HZ,频率是很低的了,没啥要注意的了
那你用手摸输入信号线,示波器测量有什么变化没?

网友C:
50M都没啥问题

网友D:
50Hz,当直流好了

网友D:
除非要求特别严格

楼主:
测试发现:两根相邻的信号线,连接CPLD做输入引脚,就会导致输出波形会有个别失真。 单引一路输入,就没问题。

7# iC921

网友D:
这跟50Hz有关系?

网友E:
你这50HZ是数字信号吗?你看看是不是会是逻辑问题呢,比如竞争冒险这类的。我感觉这不太可能是走线啊社么的问题。频率不高,信号也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