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信号线输入 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13):
我用50HZ信号输入cpld, 计数,来控制输出指示灯亮1s,灭1s闪烁变化; 晶振20M;
内部产生50HZ信号去点灯,输出闪烁正常;
外部输入50HZ信号去点灯,闪烁加快;示波器测量输入信号正常,用手摸输入信号线,闪烁会变慢,接近正常。

很诡异,不知道怎么回事?

补充:外部输入信号经驱动后,输入cpld;走线线宽,线距都是10mil;长度20CM左右;示波器测量驱动前后及芯片输入引脚,波形都正常。   信号线走线两边有其他输出信号线,频率50HZ。
这种低频怎么会有干扰呢?

网友A:
你的外部50Hz信号,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
外部输入信号经驱动后,输入cpld;走线线宽,线距都是10mil;长度20CM左右;示波器测量驱动前后及芯片输入引脚,波形都正常。   信号线走线两边有其他输出信号线,频率50HZ。
这种低频怎么会有干扰呢?

2#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