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间歇振荡器???

楼主(2010-11-13):
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间歇振荡器??它跟多谐振荡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和单稳态触发器有什么不同??间歇振荡器有自激式和他激式,这自激式不和多谐振荡器一样吗??这他激式跟单稳态电路有什么区别??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请各位大哥解了小弟的疑惑!!!

网友A:
名称而已。
不过,自激间歇振荡器可能振荡若干个(两个、三个或更多)周期才停止振荡,停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开始振荡,这一点与多谐振荡器不同,多谐振荡器连续振荡。他激间歇振荡器亦然。

楼主:
那间歇振荡器怎么用555定时器来实现??我的作业题要求用两个555定时器来实现间歇振荡器,可在网上找了半天,发现间歇振荡器都用三极管加其他电路来实现,好麻烦哦!!用555定时器能够实现吗??

网友A:
不知道你们老师是怎么想的。

网友B:
maychang在2楼的回答正确。
不过,电路形式多样,用途多样,给个555的例子给你参考:http://diagram.**/diagram/circuit/cid/68/cirid/18261

楼主:
我先研究一下电路图,稍后给出结论!

楼主:
图中所指的消耗电流是不是整个电路的消耗电流??是什么导致消耗电流增大??是不是扬声器呢??
后面的555电路作为负载看时,流过它的电流是不是逐渐变大,导致前面电阻器W上的分压增大??
哎,不是很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