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里做电子产品的外壳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13):
各地电子市场里面卖壳子的厂家很多,选个合适的就是了。若要定做,钣金壳子还好说,塑料壳子的价格绝对是你无法接受的。

网友B:
大量的,开模具,然后注塑,找模具厂和注塑加工厂。小量的,尽量采用通用外壳,在配套市场里采购,非标的大型外壳,找钣金厂加工。

网友C:
搞板子的时候应该结合外壳来吧.
目前你要找到合适的,要么有公模,
要么只有做手板了

网友D:
长河机箱样本
长河机箱样本
长河机箱样本

网友E:
去电子市场、赛格,有各种公模卖。也可以找柜台定做,一般柜台都有厂家直接支持的。
当然只是钣金件。

塑胶件开模,Maychang说的对,看部件数和精度要求吧,普通产品,几万到几十万吧。
费用不说,不懂的话,开模、修模好几轮,折腾人,周期也长。

网友F:
如果是个人制作,量不大的话,最好先找外壳并按照外壳设计PCB。
开模费用极高,普通产品难以消化。如果全部找厂家做手样,质量不佳而且一致性很差。

这就像买衣服。市场上的衣服都是按照最大众的身材设计规格的。如果长得太非标,只能去购买昂贵的专用服装或是找裁缝定做……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某种方式将身体改造成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