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9问题

楼主(2010-11-13):
请教:AD9中板形(黑色的背景区域)对电路板加工有影响吗。比如我的板形比较大,而用keepout线圈出来的布线区比较小,最终加工出来的电路板大小是有哪个来决定的?

网友A:
板子的大小是根据keepout层做的,黑色区域是方便定尺寸用的啊,可以Design——Board Shape——Redefine Board Shape,更改其大小

网友B:
当然是Keepout层,然后还可以定义机械层也是可以的。当你定义好keepout层,并将所有的器件放入后,你点击最大显示pcb的那个图标会自动缩放到你的keepout定义的边界上来。

楼主:
楼上用的99se吧,AD9好像不能这样

——————并将所有的器件放入后,你点击最大显示pcb的那个图标会自动缩放到你的keepout定义的边界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