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桥电路有啥问题,会烧管子

楼主(2010-11-13):
这个H桥电路。主要功能是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刹车。但是有时候会莫名的烧MOS管(在控制马达停止状态下)。电源是12V的  电机工作电流是300-1000MA(负载决定 一般在600MA左右)

网友A:
错误的设计。在状态变换时,同臂的上下两MOS管有共同导通的过程。

网友B:
楼主应该看看Q1集电极电位恰为电源电压之半时是否Q5Q6可以同时导通。
Q7也是一样。

网友C:
:L说实话,没看懂这个电路

网友D:
错误的设计。在状态变换时,同臂的上下两MOS管有共同导通的过程。
引用 网友A:

支持

8050由导通变为不通时,电源通过10K对MOS的电容充电,电压上升慢,2个管子处于放大工作,即2个都处于半通不通

网友E:
那怎么该进这个电路,

网友D:
用推挽控制MOS

网友B:
6楼:
驱动脉冲加入“死区”。这需要对控制部分作较多的改动。
7楼的建议,目的是使驱动MOS的信号上升下降沿更陡,MOS管处于“共同导通”的时间减少。这当然对减少“共同导通”的功率耗散有好处,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B:
鉴于楼主的电路多数情况下尚可工作,可以考虑使用7楼方法,并在驱动电路中适当加入一点正反馈(施密特电路)来避免“中间状态”出现。

网友:
想当初俺也做过这个电路,不过没这么复杂

网友F:
你找下带死区控制的芯片!

网友G:
M+,M-是由MCU输出的信号的话就在程序里面加点死区时间吧,这样简单。

网友H:
全桥一定要注意上下同时开通的情况。建议使用专用芯片,你的电流又不算大。如果一定要想用这个电路,建议在控制端加一个逻辑电路来产生死区,防止上下同时开通。

楼主:
电路板比较小.一般的专用芯片都是11pin以上的 我想找个8pin的. 测试了L9110之类的但是没有刹车功能

网友I:
以前我也遇到这个情况,经常烧片子,后来找了个马达驱动,带保护的那种就可以了,似乎是tda2822,你的问题就是误触发,2边同时导通,虽然你可以确保软件不怎么做,但是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jjyufan:tda2822是个功放呢!?   308141883:有时间帮看看,当时你是怎么弄的。在进一步想下maychang说的加正反馈方法避免“中间状态”。  还发现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我采用的MOS管VGS是8V的。

网友J:
这个是正反转的

网友J:
如果你是用单片机写的IC,那么你可以在IO口上去写一个程序,比如你前行的时候你要刹车,那么你在后行IO口写一个200MS的电压输出,不就可以马上停下了吗?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用短时间反转来当刹车。这样是可以。但是这样做电流很大。不是很理想。我是想控制2个下臂/上臂通(加上续流二极管),将马达2个电极短路达到制动的目的

网友K:
估计是死区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