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usb hub设备之间干扰问题

楼主(2010-11-13):
我在arm开发板上用一个usb接口的3g模块,占用的设备号是从ttyusb0-ttyusb5,拨号成功可以接入网络。另外我还使用另外一个usb转串口设备,识别为ttyusb6,我要从这个设备读取数据,并且注册了中断,当接收数据很快时(中断频率比较快),会明显的干扰网络连接,使得3g网络中断。不知道这几个ttyusb设备之间为什么会有干扰?如果我不用ttyusb6来接收数据,而是用ttysac0(串口)的话,则不会有这种干扰。有经验的高手给个指导吧!

网友A:
不至于12M带宽都不够用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软件是不好解决的

要不就是你的软件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