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Y型连接有和△型连接有什么用

楼主(2010-11-13):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三端电阻网络的最基本拓朴结构,表现三端两两都有电阻。至于实际应用,当然会有。

对于三端两两都有电阻的“黑箱”,可用三角或星型的等价“白箱”实现。

楼主:
主要是没在什么产品上看到有用
比如说,我们用运放什么的,从来没人这样去用电阻的
倒是电路书上有这么说:它是测量中常用的一种电桥电路。
但是,如果实际我们做产品的话,这么用,岂不是很烦?
而且,转换过程很繁琐的,只能背书上的那个公式?
有没有什么好的理解方法呢?
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B:
Y接法在运放反馈网络里经常用到

网友C:
滤波器不是有一种双T接法很强悍?

网友D:
电阻的Y型连接有和△型连接变换其实主要适用于简化运算,
实际使用就按实际情况

网友E:
做等效变换,计算等效电路时使用

网友F:
三相电机是个典型。虽然不是电阻而交流阻抗,但在“平衡”的情况下分析电路非常方便。
另外,从电机上说,因为不平衡会有种种其它反应,因此故障检测起来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