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5V,线性稳压再限流的简单电路

楼主(2010-11-13):
开关电源输出+-5V信号,当做10V电源输出给传感器。

担心纹波大。所以想过一下线性稳压,稳压后最好接近10V输出。>9.5V

怕外面短路影响单板,所以要限流30mA。

想到用MOS+431来稳压,限流这块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案。
最好能做到稳压里面去。然后压降又不大。

项目还比较急,用现成的LDO怕来不及。所以就想用MOS、运放、431来搭建。

网友A:
+5V运放放大,考虑到运放输出电流有限,但是得加扩流措施,在扩流时可以加上限流的电路,当超过30ma时可以让电路关断。。只是我个人想的,具体怎么做,还得看高人啊。。

楼主:
其实相当于10V的开关电源。稳压+限流。

2楼意思是,运放做线性稳压电路,然后在电路上做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