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复用问题

楼主(2010-11-13):
请问下stm32的fsmc 中的d模式可否用总线复用。
看st的手册上没有说明。

网友A:
请问下stm32的fsmc 中的d模式可否用总线复用。
看st的手册上没有说明。
引用 楼主:

D模式是指一种非总线复用模式,怎么叫“可否用总线复用”?

请看总线复用模式的时序图下面的那句话,给出了总线复用模式与D模式的区别:

楼主:
那就是总线复用的读写时序只有这样一种?

网友A:
那就是总线复用的读写时序只有这样一种?
引用 楼主:

你认为还有其它的吗?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版主

楼主:
写操作时序中,d模式的NADV上升沿和NWE的下降沿之间有延迟;而复用模式中,NADV上升沿和NWE下降沿是同时的。所以我想知道复用模式能不能和d模式的写操作时序一样,NADV上升沿和NWE下降沿还间隔ADDHLD个周期。

网友B:
写总线复用的读写时序只有一种

网友A:
写操作时序中,d模式的NADV上升沿和NWE的下降沿之间有延迟;而复用模式中,NADV上升沿和NWE下降沿是同时的。所以我想知道复用模式能不能和d模式的写操作时序一样,NADV上升沿和NWE下降沿还间隔ADDHLD个周期。 ...
引用 楼主:

嗯,以前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别。

通常存储器都是用NWE的上升沿表示数据有效,所以我认为NWE下降沿的早晚并不要紧,只要NWE的宽度足够就好。请问在你的系统中,NADV上升沿和NWE下降沿之间的间隔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