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5.7 win7无法启动解决方法

楼主(2010-11-13):
原帖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a5dce90100kscf.html

按照XP下的**方法安装Cadence15.7后,  如果不能正常启动Cadence  是由于 license manager 没有在win7下正常启动服务  需要手动在 cmd中启动

解决方法如下
首先在  环境变量中 新建 环境变量  LM_LICENSE_FILE=D:\Cadence\license.lic   其中变量值为license文件所在路径  环境变量设置见下图

设置好环境变量后
打开记事本  将下列语句复制并保存成.bat 文件

@echo off
D:\Cadence\license_manager\lmgrd.exe
echo on

其中 文件路径请根据实际安装路径作相应修改

双击.bat文件

即可在win7下正常 运行Cadence15.7

楼主:
咋就没人回个贴列  大家用这个方法顺利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A(2013-07-25):
没有 了,还是运行不了

网友B(2015-12-16):
还是不行呀
求指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