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ndroid系统,USB转串口用AT测试3G网卡为什么会发生回环?

楼主(2010-11-13):
请问各位高人,mips平台上Android系统的一体机,用AT测试3G网卡为什么会发生回环?如何消除?
现在是我发“AT\r”串口回“AT     OK    ”我想消除回环,请高手指教!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int            fd;
struct termios options;

/* open the port */
fd = open("/dev/ttyUSB0", O_RDWR | O_NOCTTY | O_NDELAY);
fcntl(fd, F_SETFL, 0);

/* get the current options */
tcgetattr(fd, &options);

cfsetispeed(&options, B115200);
cfsetospeed(&options, B115200);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CSTOPB
options.c_cflag &= ~CSIZE;
options.c_cflag |= CS8;

/* set raw input, 1 second timeout */
options.c_cflag     |= (CLOCAL | CREAD);
options.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options.c_oflag     &= ~OPOST;
options.c_cc[VMIN]  = 0;
options.c_cc[VTIME] = 10;
init_modem(fd);
/* set the options */
tcsetattr(fd, TCSANOW, &options);
close(fd);
}

int                  /* O - 0 = MODEM ok, -1 = MODEM bad */
init_modem(int fd)   /* I - Serial port file */
{
  char buffer[255];  /* Input buffer */
  char *bufptr;      /* Current char in buffer */
  int  nbytes;       /* Number of bytes read */
  int  tries;        /* Number of tries so far */

  for (tries = 0; tries < 3; tries ++)
  {
   /* send an AT command followed by a CR */
    if (write(fd, "AT\r", 3) < 3)
      continue;

   /* read characters into our string buffer until we get a CR or NL */
    bufptr = buffer;
    while ((nbytes = read(fd, bufptr, buffer + sizeof(buffer) - bufptr - 1)) > 0)
    {
      bufptr += nbytes;
     // if (bufptr[-1] == '\n' || bufptr[-1] == '\r')
      //  break;
    }

   /* nul terminate the string and see if we got an OK response */
    *bufptr = '\0';
   printf("\nread string is %s",buffer);
    if (strncmp(buffer, "OK", 2) == 0)
      return (0);
  }

  return (-1);
}

程序运行的结果如下:
read string is AT

OK

正确的结果应该是只会回“OK”,现在串口把“AT”先弹回来了,对串口的配置调了很多次,同步异步也分别进行了测试,结果都是这样。有没接触过linux下USB转串口的前辈请指点一下。

楼主:
已解决!:loveliness:

网友A(2011-06-09):
at 命令 可以设置不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