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编码问题?

楼主(2010-11-13):
请问各位大虾:小弟把4x4矩阵键盘改为4x3后,其中P2.0--P2.2分别接列线1、2、3,P2.3---P2.6 接行线1、2、3、4,P2.7引脚悬空,数字对应编码如下:
  F6---1
  F5---2
  F3----3
EE---4
ED---5
EB----6
DE---7
DD---8
DB---9
BD---0
BB---10
BE---11
但是显示时,数字1、2、3无法显示,编码好像没错,就是不能显示,请教各位哪里出错了。

网友A:
设个断点,仿真看按键有没有检测到。。

网友B:
4*4还是4*3 键盘扫描原理都是一样的~~
仔细查查吧~

网友C:
1 2 3 刚好就是你不用的那条线吧,附上电路更容易表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