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PI接口的NAND FLASH?

楼主(2010-11-14):
想要nand flash的大容量,可是不想弄并口,太多IO。

网友A:
MT29F1G01ZACH4

网友B:
美光(Micron)的啊,4个SPI

网友C:
好像三星有一款就是SPI的~型号记不住了

网友D:
W25Q64BV

网友E:
SD卡内部是Nand Flash,外部提供SPI接口

网友F(2014-06-20):
韩国ATO的SPI nand Flash,1Gb SPI nand Flash,ATO25D1GA,WSON8封装,体积虽小,但保有1Gb的存储容量,优势在于可节省PCB板的空间。

网友F:
韩国ATO25D1GA,

网友F(2014-08-25):
曾R,134※3042※8959,1217※854※021,806※990※228.steve@szdst.com.cn

网友G:
得到了简单,损失了速度。

网友H(2015-04-25):
對SPI Nand Flash有需求的可以聯絡我
shan@everise-tech.com

网友I(2015-08-17):
shan0920你好,我现在在用一块spi nand flash gd系列,你那边有测试的参考程序没有。能否给发一份代码给我参考一下。我qq,306226585

网友H(2015-09-20):
引用 网友I:
shan0920你好,我现在在用一块spi nand flash gd系列,你那边有测试的参考程序没有。能否给发一份代码给我 ...

SPI Nand Flash的問題發QQ給我.shan@everise-tech.com

网友J(2015-11-05):
gigadevice兆易创新的spi nand系列

网友K(2017-10-30):
你好,请问有该芯片的相关资料和驱动程序吗?谢谢。

网友L(2018-05-30):
目前,存储器市场各类memory供货还是很紧缺,供应链采购成本居高不下。其中,NOR Flash价格持续涨势,原因是新旧代工厂实际产量、转产速度并不理想;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和三星旗舰新机带来大量柔性OLED订单,三星一家用于AMOLED手机面板的色彩控制上,采购总量一年估计就要超过4.8亿颗,导致对于NOR Flash的需求量会非常之大,将拉抬2017年NOR颗粒缺货行情。
据《科技新报》日前报导称,由于存储器大厂美光科技(Micron)计划处分旗下编码型快闪存储器(NOR Flash)事业,将导致供应链大洗牌,如此造成包括美系音响大厂,以及欧系车用系统大厂都来中国台湾地区抢产能的情况,使得NOR Flash预计2017年上半年涨幅将超过30%。而根《科技新报》报道的消息特别指出,目前NOR Flash缺货的情况,还包括韩国三星电子用于AMOLED的色彩控制上,一年估计要超过4.8亿颗的需求,更是拉抬NOR Flash在2017年的涨势。
鉴于上述缺货的行情,韩国ATO solution公司的单晶圆SPI nandflash可能满足部分SPI nor flash客户的需求。
韩国ATO solution公司于2010年推出的1Gb SPI NAND flash ,其型号为ATO25D1GA。 它是全球第一家单晶圆的SPI NAND flash,SPI NAND flash本质上是一个NAND flash+ SPI controller.  ATO solution 公司为了提供给客户稳定可靠的flash芯片,保证用户的程序代码的一致性,将NAND flash和 SPI controller设计在了一片晶圆上,从而保证了所有ATO solution出厂的SPI NAND flash都拥有一致的controller,客户在对于SPI 编程时也不会出现因为不同的controller导致驱动程序需要调整的问题。另外ATO solution拥有完全自主的NAND flash设计能力,在SPI NAND flash中采用的 NAND 晶圆均为SLC规格的,擦写次数达到10万次,存储时间高达10年以上,硬件的ECC校验,更好的帮助客户管理好flash。

网友L:
有需求的可以聯絡QQ:307300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