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单片机A/D转换的精度

楼主(2010-11-14):
我选择的内部参考电压VDD=5V,要进行采样的信号电压为1V〜2V,但是得到的电压值始终精度不太高,请问在不换单片机的前提下,该如何提高A/D转换的精度呀

网友A:
1、内部基准本分就有误差,最好用外部基准,基准选择2.5V会更好一些。
2、软件算法进行修正。

网友B:
电源要稳定,特别是基准和模拟电源

网友C:
单片机内部的AD转换本身精度不高。

网友D(2011-04-30):
关于低档CPU内置ADC精度差,同意楼上所谈,竲加二点,注意内置AD分度比理论分度少一个点,避开头尾几个不线性采样点.使用AD采样的线性区域.AD的电压范围应与被采样的电压范围匹配.用足AD的分辨度.软件上,除采用软件滤波的方法外,在不加信号抖动的情况下,可用软件过采样的方法提高一位分辨度.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