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比直接ad有啥优点

楼主(2010-11-14):
(无正文)

网友A:
V/F比之普通A/D的主要特点是传输简单,只需要一条传输通道就可以了,另外多负载同时接收方便。不过速度不是多快,但错误容忍度很好,调试方便。

普通A/D则需要不止一条传输通道。当然,现在也发展一些简单的,如I2C总线和one-wire总线,它们一般用于短距离。

注意:一般的V/F功耗比较大,工作电压往往也比较高。

网友B:
还有一点是价格便宜

网友B:
还有一点是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