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耳机,低阻耳机的区别?

楼主(2010-11-14):
最近听到一个名词:高阻耳机,百度了一下,才知道耳机分为低阻耳机和高阻耳机。
随之而来就有个问题:给你两个耳机,在没有说明书和万用表的情况下,如何区分二者?能通过外表判断吗?
链接是百科关于高阻耳机和低阻耳机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http://baike.baidu.com/view/3709035.htm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量即可判断是高阻耳机还是低阻耳机,但确切的阻抗值只能估计。不过,耳机的阻抗实际上是随频率变化的,估计得有些误差问题并不大。
现在高阻耳机已经很少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前辈的解答。
还有个问题:能快速的从外观判别出二者吗?
前天见到一学弟,看了一眼就指出是高阻耳机……:L

网友A:
我不知道如何从外观上区分,可能是凭经验吧。
拆开后看内部结构可以大致判断。

网友B:
没试过,但相同情况下音量会有所不同

网友B:
这是最简易的判断方法,但如果没有经验,恐怕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的解答。:handshake

网友C: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量即可判断是高阻耳机还是低阻耳机,但确切的阻抗值只能估计。不过,耳机的阻抗实际上是随频率变化的,估计得有些误差问题并不大。
现在高阻耳机已经很少见了。 ...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阻看怎么个高法了,当年用在收音机那种K级别的确实很少见了,但是100~600欧的耳机还是很多的
直接用万用表测直流电阻得到的值和标称值差距一般不会超过20%

网友D:
矿石收音机用的高阻抗耳机,用舌头舔一下接口就会有声音。

网友E:
看线圈 圈数多少就能看出来。普通耳机没多少圈。

网友F:
老式的高阻耳机像个塞子,很土的样子,一看就认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