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移相全桥

楼主(2010-11-14):
请教一个原理性的问题:移相全桥电路闭环控制。
  如果该电路输入电压增加,那么如果从功率平衡角度考虑的话,变压器原副边功率相等,原边电流应该是减小的。现在我想问一下,如何从其它角度来分析原边电流是减小的,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原边电流的减小,是由闭环控制原边两路相位差实现的。

网友B:
说到底还是占空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