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降低50Hz共模干扰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0-11-14):
请问降低50Hz共模干扰有什么好方法

1)EMC有三要素.source,path,recerver.
2)50Hz波长很长,波长大大>被干扰"尺寸",因此50Hz干扰表现为波动性.即传导干扰.
3)50Hz"共模"干扰形成要有"差模"--->"共模"过程.50Hz这么低的频率"差模"--->"共模"过程很难.您又能否从EMC有三要素,指出source,path,recerver.如果能够指出,也就能解决问题.
4)据我判断.不是"共模"干扰. 是差模.
5)建议对策
a)由于是高阻抗.很容易电磁场干扰.信号传输要用屏蔽.有没有构成环形天线的地方.
b)您的系统是非平衡取样,非平衡input.尽量改为平衡取样,平衡传输,平衡input.这可以减少"共模"--->"差模"转换.
c)采用一点接地,选好测试参考点.
d)留意分布电容对测量速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