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C3842芯片的显示器电源打嗝的处理过程

楼主(2010-11-14):
基于UC3842芯片的显示器电源打嗝的处理过程

一台以UC3842芯片为中心的MC-1448显示器,出现电源打嗝的现象。经过多次检查,二次侧电路没有问题,因为我用假负载也试过了。检查一次侧电源的振荡情况,好象一起振又停止,接着再起振,不断重复。在网上与各位高手交流了一番,分析各位网友的意见,特别是“修理工”、Tanik、李京等高手建议后,可以确定故障原因就是在一次电源侧。UC3842应该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也换过一个芯片,故障现象依旧。反馈回路没有问题,每个元件我检查了一遍,确实没有发现问题。曾外接一个18V直流电源到7脚,4脚有锯齿波,说明芯片确实是好的,因为3脚没有反馈电压,芯片处于保护状态,这种现象也正确。测量反馈端电压,发现电压总是太低,以至于反馈端的整流二极管都没有工作,说明反馈端电压幅度不够。二次侧没有负载超重,那么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变压器的反馈线圈出现了短路故障,二是一次电源侧的功率本身就不够。不想怀疑变压器有问题,如果变压器有问题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显示器没得修了。考虑是不是一次侧的功率不够。造成一次侧功率不够这个问题的原因可以是300V整流电压不对,也可以是UC3842芯片的6脚驱动能力不够,场效应管没有完全导通。测量300V整流电压,完全正常。仔细分析对照6脚出来的电路,有一个电阻22欧姆,一个对地电阻10K,一个对地稳压二极管,测量这两个电阻,与电阻本身的色环相一致。查看其它类似的电源电路,发现有些电路上6脚没有这个稳压二极管,试想一下,如果这个稳压二极管不合格,可能造成加在场效应管G上的电压不足,也就造成场效应管导通不良。试着把这个稳压二极管拿下来,加电一试,您猜怎么着?显示器好了。现在回忆这台显示器刚出现故障时的情况,当时发现不能启振,初步检查后发现接于UC3842芯片6脚的这个稳压二极管已经短路。当时我就换了一个,就出现了打嗝的现象,现在想想,就是这个不合格的稳压二极管造成了电源打嗝。这个电路里有这个稳压二极管,作用是防止G极电压过高(超过20伏),击穿MOS管,如果供电绕组设计正确,反馈回路响应速度快的话,也可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