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的不同

楼主(2010-11-14):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的不同

任何电路,对电源的要求都不尽相同。模拟电路涉及弱小信号,你的电源噪声总不能比信号大吧?数字电路门限电平较高,对电源的要求就比模拟电路低些。在既有数字电路又有模拟电路的系统中,数字电路产生的噪声会影响模拟电路,使模拟电路的小信号指标变差,克服的办法是分开模拟地和数字地,很多教材和文献上有介绍。当然,你在大信号应用时无所谓。

网友A:
“模拟电路涉及弱小信号,你的电源噪声总不能比信号大吧?”
那可不一定。

网友B:
“模拟电路涉及弱小信号,你的电源噪声总不能比信号大吧?”
难不成数字电路的电源噪声可以比信号大?

网友C:
“模拟电路涉及弱小信号,你的电源噪声总不能比信号大吧?”

——任何一个高灵敏度接收机,电源本身的噪声幅度都肯定比信号大得多。只看你怎么去消除它的影响罢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2011-05-22):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