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的问题?

楼主(2010-11-14):
零线带电的问题?

我所在的单位零线存在电压,不小心接触时会发生触电事故,我个人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
三相用电严重失衡,并且零线较细;单相供电时在个别农村有个误区零线细,火线粗,这样在用电量大的时候,零线上的压降就会超过36V;零线在供电线路中接触不良或中性点接地不好。

中国的标准是三相四线制,零线应该在变压器那里接地,在三相不平衡时,中线的电压会浮动,解决方法是直接在使用点接地。由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的中性点漂移,一般不会在零线上形成很高的电压,是不会“发生触电事故”的。

网友A:
通常以就近接地的原则,这样才能有效的避免触电。

网友B:
零线不作地线用,怎么回触电。

网友A:
有可能哦,由于引线的阻抗或相位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C:
楼主的解释是对的。

网友D:
楼主,你说的在使用点接地是怎么接?能不能说得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