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想要进行M-bus的通信,选哪款mcu比较好?

楼主(2010-11-14):
各位大侠,小弟初次接触m-bus通信,查了点资料、都说用msp430的单片机控制,msp430不是有好几款的吗?具体哪款比较合适?还请高手推荐指点、、msp430fw427这款怎么样?从开发环境、功能等方面说说、谢过各位了、、、

网友A:
在用430,但是没做过m-bus,还是等高手来回答吧

楼主:
呵呵、感谢楼上朋友支持、、

楼主:
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B:
m-bus是什么总线,没接触过呢?

网友C:
·M-BUS(Meter-BUS,EN1434-3)是消费类仪表国际通行标准。其拓扑结构为总线结构。采用普通的两芯电缆连接,同时完成提供表计电源和数据通信的功能。

楼主:
M-Bus总线方式通讯相对于传统脉冲总线远传方式具有如下优势:
      •M-Bus(Meter-BUS,EN1434-3)是消费类仪表国际通行标准。其拓扑结构为总线结构。采用普通的两芯电缆连接,同时完成提供表计电源和数据通信的功能。
      •M-Bus总线在连接时不用区分极性,可按照任意拓扑结构布线施工,其施工成本和难度大大下降。
      •M-Bus总线具有良好的开放性
       M-Bus是Paderborn大学的Dr.Horst Ziegler与TI公司的Deutschland GmbH和TechemGmbH共同提出的,专门用于公共事业仪表的总线结构,称Meter-Bus,简称M-Bus。
      M-Bus仪表总线属于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简称LAN),是处于同一幢建筑、同一大学或方圆几公里远地域内的专用网络,被用于连接远程监控计算机和工作站、测量仪表等设备,以便资源共享和数据传输。
     M-Bus仪表总线具有LAN的3个基本特征:(1)范围,(2)传输技术,(3)拓扑结构。LAN具有星形、环形和总线形拓扑结构。M-Bus一般采用总线形拓扑结构。
    M-Bus仪表总线可以满足由电池供电或远程供电的计量仪表的特殊要求。当计量仪表收到数据发送请求时,将当前测量的数据传送到主站,(主站可以是手持单元、计算机或其它终端)。主站定期地读取计量仪表的数据。
    一般而言,挂接在仪表总线上的计量仪表的数目可达数百个,数据传输距离达数千米。在总线上传送的数据具有高度的完整性和快速性。
M-Bus仪表总线是一种低成本的户用电子系统,可以实现公共事业仪表的联网和远程抄表功能。公共事业仪表包括户用电表、水表、热量表等计量仪表。家用公共事业仪表通过扩展M-Bus总线,使其具有与M-Bus 仪表总线通讯的功能,从而实现远程抄表

网友D:
MBUS只要能够支持异步串口的单片机都可以采用。具体采用哪种型号,要看你产品的具体技术要求。

楼主:
异步串口吗?小弟菜鸟、呵呵、不是设置好时钟就行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E:
看了一下,跟消防行业的2总线传输相似,最大的特点是传输距离很远、抗干扰能力强,容易保护,消防行业布线质量太差(多心铠缆、平行线、分支严重),不过消防行业都是自家的协议,没有统一,其实主要是电压高的原因

网友F:
用ARM7做过MODBUS-TCP控制器

网友G:
MBUS是接口,MODBUS是协议,和单片机没关系,你用哪个都可以

楼主:
恩奥、、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H(2011-05-21):
我大学的毕业设计做的是M-BUS用什么单片机的话你主要考虑单片机的功耗问题,因为你如果用的是TSS721的话对从机的供电理论上只有1.5mA,如果不够的话你就要考虑电池供电了。

网友I:
1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