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ART的GPIO管脚配置的异常问题

楼主(2010-11-14):
STM32的UART的GPIO管脚配置

参照STM32的数据手册,其GPIO管脚具有8种输入输出模式:

1. 浮空输入
2. 带上拉输入
3. 带下拉输入
4. 模拟输入
5. 开漏输出
6. 推挽输出
7. 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
8. 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配置。

我在使用UART的时候就出现过配置错误的情况,我把RX管脚配置成input floating,外部没有接上拉电阻,后面接了485电平转换芯片SN65HDV10,结果本应该只接收1个字节,但一直接收到0x00,原因是485芯片设置成发送状态后其接收管脚为高阻态,而STM32芯片为悬空态,实际测试该管脚为低电平,所以一直接收到0x00,将STM32的UART接收管脚配置为input pull-up后正常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