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4 互补输出问题

楼主(2010-11-14):
使用了stm32的TIM4的四个channel, PB6 PB7 PB8 PB9.  pwm频率大概在6k左右。
想在PE0,PE1,PE2,PE3上做TIM4四个通道的互补输出。
硬件已经这样了~~~~><~~~~
看了手册, 说只有tim1有这个互补输出, 心挖凉挖凉的。。。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先做硬件再看手册的,无语,:L

楼主:
这个电路是别人画的,之前我也不清楚。 现在遇到一些异样,才需要修改程序的, 是这样的:
      PB8-|                 |- PB7
                  --(M)--
      PE0-|                 |- PE1
一个简单的H桥电路,现在只控制PB8,PE1这个通道, PB7,PE0关闭。 原来控制PB8,PE1的时候, PB8用pwm来控制调速, PE1一直导通的。 但这样用通过示波器观察PB8的波形,发现有很大的干扰叠加在上面, 导致直流成分太大, 不能有效的对电机进行调速。 应该是由于PE1在PB8关断的时候没有切断,导致产生的干扰。 所以现在想用PE1进行互补输出, 要是当时PE1用PB8接个反向器来控制就好了, 啥也不用搞了, 人生很悲剧, 昨天熬通宵, 斑竹给点建议吧-_-##

网友A:
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看样子你只能放弃TIM直接产生PWM,用程序翻转IO口。

网友B:
楼主的应该先看手册,再做硬件的

网友C:
楼主哟  急啥 手册研究透了 再弄硬件吧  不然。。。
没听说过 通用定时器TIM2-TIM7 有互补输出的 也不带死区插入的。 (只有TIM1 TIM8) 才有

网友D:
楼主用定时器做吧,可以模拟出来的。以前搞PIC单片机,有的片子没有PWM输出就是模拟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