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Y型连接有和△型连接有什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30):
可以作为复杂电路简化的一种模型.对于简化含有多个复杂支路的电路很有用.
不搞电路网络分析一般是不大会遇到。但作为一种电工学的基本积累也没有不好。何况知识储备总要远远大于实际用到的。这样才能在自己的领域里随心所欲。
比如含复杂反馈,等效高频参数很多 很难分离成典型的基本单元的多级放大器的电压,电流关系的时候,进行特性计算。最大的特点是互联的变换成独立的。计算就简化了,应该和数学上的变换是一个道理,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产生的。是问题在先,方法在后,而不是倒过来。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

网友B:
为什么需要要搞这种复杂的电路呢?
可以举个例子不?

网友C:
这不是有没有有用的问题,而是实际会不会遇到的问题

网友D:
很多用电设备均可以等效为电阻,而三相供电是工业标准,研究星三角连接才能在理论上对三相负载进行分析,这就是用处。

网友A:
5楼说的有道理。这种变换最经典的还是在电工学这一块。变换方法的产生远早于半导体的发展。有用无用同所遇到的工作相关。不过机遇确实喜欢有备而来的。搞研发,没有知识的宽广度,思路受限,总体设计做不好。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