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工作经验的大大……

楼主(2010-11-14):
小弟最近打算学下PCB制板的软件(还要绘原理图),下了个protel99和Altimu designer,不知道以后在工作中哪个用到的机会多些,或者各位帮我推荐个其他常用的,各位大大有什么建议吗?另外,电路仿真(如Multisim   10.0)对学习模数有帮助吗?

网友A:
因为我用的顺手了,所以推荐protel DXP,Altimu designer软件太大承受不了,装上电脑反应会慢,用着用着就可能死机了,再有不是正版的更不行,protel99受限制win7下用还得设置,protel DXP是protel99的升级版本挺好用,学习模电的基础理论还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电路原理功能分析,参数的设置,至于仿真嘛,个人感觉是你打好基础后设计电路才能用到的,以上仅是个人看法、、、

楼主:
2# code-03 恩  学习了

网友B:
这年头电脑不好用不了Altium Designer不再是理由
随便弄台5千以内的PC玩到特效全开画电脑主板一点问题都没
不过Altium Designer只能称为玩具,换句话说99SE连玩具都不如...99SE用了几十年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八成没接触过1G以上速度的板子,要他们搞块2-4-2的8层手机版,估计都能傻眼...
现在么PADS和Allegro才是王道,不信的话LZ跑跑大公司看看人家都在用什么~~~
“工具无所谓,重要的工具使用者的水平”——这种人我也不想和他争什么了,PADS和Allegro能完成的事,99SE一样能完成,但效率有可比性么?!SI/EMI问题只能依靠手工计算,觉得是这样能显得自己很有水平还是怎么的?我们国家太多的人都觉得:用汇编写程序的水平高,用DOS下的Protel画板的很牛×,用机器码在PC机上编程的都无敌了......

网友C:
早就不用99啦~~

网友D:
楼主在学校没有学吗? 大公司一般会指定用什么样的软件,小公司可能随意一点

网友E:
我在学校的时候 用99SE,现在都没有画个板了~
杯具~

网友F:
POWER PCB 现在最新版是pads2009

网友G:
一些公司的电脑可能会不好,要用99,我就是例子,跑99都有点慢,别的我不敢去试

网友H:
你也是物电系的吧

楼主:
6# jack_shine 还没有   我大二  学校大三开专业课  主要是最近在搞单片机  所以想学下……

楼主:
11# lovemaple 不是  我电子信息工程的

网友I:
平时画板的话AD可以~~~但是听说很多专业的PCB工程师用的都是cadence~~

网友J:
还是用proteus吧!

网友K:
直接学PADS ,一个月时间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