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帮忙,一个红外接收的问题,急!!

楼主(2010-11-14):
小弟最近在做避障小车,避障部分是用普通的红外发射接收对管+比较器+可调电阻做的,但是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会受日光干扰,请问有没有办法消除这种干扰呢

网友A:
干扰无法消除 只能降低

网友B:
控制方向,加强滤波处理

网友C:
发射管加38kHz调制波了吗?

楼主:
不是很清楚,不过算了吧

网友D:
接收管多少都会受到白光于扰,不过白光一般变化很慢,所以你可用加调制信号,或者脉冲测试反光,或者用AD采样,通过滤波去掉白光本底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