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13的引脚意义?

楼主(2010-11-14):
我看这个芯片中有CE0~CE3以及BE0~BE3,这两个系列的引脚有什吗不同呀,是不是都是片选信号,如果是片选信号,都是用来选择谁的呢?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的管脚说明啊

网友B:
应该是吧,最好看一看数据手册。

网友C:
找到datasheet应该就可以解决,只直接的方法就找到相关的技术人员,直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