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报警器报警问题

楼主(2010-11-14):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定义端口                                    */
/******************************************************************/
//sbit seg1=P2^0;
//sbit seg2=P2^1;
//sbit seg3=P2^2;
sbit DQ=P2^7;//ds18b20 端口
sbit dian=P0^7;
sfr dataled=0x80;//显示数据端口
sbit s1=P3^3;
sbit s2=P1^4;
sbit s3=P1^5;
sbit sp=P1^2;
uchar num1,shangxian=40,xiaxian=5;
unsigned char timer0h,timer0l,time;
                         //世上只有妈妈好数据表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        6,2,3,      5,2,1,      3,2,2, 5,2,2, 1,3,2, 6,2,1, 5,2,1,
                                      6,2,4,      3,2,2,      5,2,1, 6,2,1, 5,2,2, 3,2,2, 1,2,1,
                                      6,1,1,      5,2,1,      3,2,1, 2,2,4, 2,2,3, 3,2,1, 5,2,2,
                                      5,2,1,      6,2,1,      3,2,2, 2,2,2, 1,2,4, 5,2,3, 3,2,1,
                                      2,2,1,      1,2,1,      6,1,1, 1,2,1, 5,1,6, 0,0,0
                                      };
                         // 音阶频率表 高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0xF2,0xF3,0xF5,0xF5,0xF6,0xF7,0xF8,
                                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0xFC, //1,2,3,4,5,6,7,8,i
                                0xFC,0xFD,0xFD,0xFD,0xFD,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 ;
                         // 音阶频率表 低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0x42,0xC1,0x17,0xB6,0xD0,0xD1,0xB6,
                                 0x21,0xE1,0x8C,0xD8,0x68,0xE9,0x5B,0x8F, //1,2,3,4,5,6,7,8,i
                                 0xEE,0x44, 0x6B,0xB4,0xF4,0x2D,
                                 0x47,0x77,0xA2,0xB6,0xDA,0xFA,0x16,
                                };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y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0;t1<t;t1++)
   {
    for(t2=0;t2<8000;t2++)
       {
        ;
        }
   }
   TR1=0;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
void t0int() interrupt 3
{
TR1=0;
sp=!sp;
TH1=timer0h;
TL1=timer0l;
TR1=1;
}
/******************************************************************/
/*                    音乐处理函数                                */
/******************************************************************/
void song()
{
TH1=timer0h;
TL1=timer0l;
TR1=1;
delayyy(time);
}
void yy()
  {
  unsigned char k,i;
TMOD=0x10; //置CT0定时工作方式1
EA=1;
ET1=1;//IE=0x82 //CPU开中断,CT0开中断
while(1)
      {
       i=0;
       while(i<100){         //音乐数组长度 ,唱完从头再来
       k=sszymmh[i]+7*sszymmh[i+1]-1;
       timer0h=FREQH[k];
       timer0l=FREQL[k];
       time=sszymmh[i+2];
       i=i+3;
       song();
        }
      }
}
/******************************************************************/
/*                    全局变量                                    */
/******************************************************************/
uint temp;
uchar flag_get,count,num,minute,second;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7段数码管段码表共阳
uchar  str[4];
/******************************************************************/
/*                   函数声明                                     */
/******************************************************************/
void delay1(uchar MS);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void 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                    主函数                                      */
/******************************************************************/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H,TempL,i,j;
TMOD|=0x01;//定时器设置
TH0=0xef;
TL0=0xf0;
IE=0x82;
TR0=1;
P2=0x00;
count=0;
while(1)
{
   str[3]=0xc6;         //显示C符号
   //str[0]=tab[TempH/100]; //十位温度
   str[0]=tab[(TempH%100)/10]; //十位温度
   str[1]=tab[(TempH%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str[2]=tab[TempL];
if(flag_get==1)       //定时读取当前温度
    {
  temp=ReadTemperature();
  if(temp&0x8000)
     {
     str[0]=0x4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str[0]=0;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flag_get=0;
    }
if(TempH<xiaxian|TempH>shangxian)
  {
   yy();
  }

if(!s1)
   {
  delay(200);
  if(!s1)
   {
    do{} while(!s1);
    num1++;
    if(num1>2)num1=0;
   }
}
  if(num1==1)

  //if(num==1)
   {
    str[3]=0x39;         //显示C符号
       //str[1]=tab[TempH/100]; //十位温度
       str[0]=tab[(shangxian%100)/10]; //十位温度
       str[1]=tab[(shangxian%100)%10]|0x8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str[2]=tab[TempL];
    for(i=0;i<100;i++)
    for(j=0;j<250;j++);
    if(!s2)
     {
      delay(200);
      if(!s2)
       {
        do{}while(!s2);
        shangxian++;

       } if(shangxian>50)shangxian=50;
     }
    if(!s3)
     {
      delay(200);
      if(!s3)
       {
        do{}while(!s3);
        shangxian--;
        if(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xiaxian;
       }
     }
   }
if(num1==2)
   {
    str[3]=0x39;         //显示C符号
       //str[1]=tab[TempH/100]; //十位温度
       str[0]=tab[(xiaxian%100)/10]; //十位温度
       str[1]=tab[(xiaxian%100)%10]|0x8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str[2]=tab[TempL];
    for(i=0;i<100;i++)
    for(j=0;j<250;j++);
    if(!s2)
     {
      delay(200);
      if(!s2)
       {
        do{}while(!s2);
        xiaxian++;

       }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
     }
    if(!s3)
     {
      delay(200);
      if(!s3)
       {
        do{}while(!s3);
        xiaxian--;
        if(xiaxian<1)xiaxian=1;
       }
     }
   }

   }

}

/******************************************************************/
/*                  定时器中断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中断,用于数码管扫描和温度检测间隔
{
TH0=0xef;//定时器重装值
TL0=0xf0;
num++;
if (num==50)
    {num=0;
   flag_get=1;//标志位有效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minute++;
          }
      }
count++;
if(count==1)
   {P2=0x0e;
    dataled=str[0];}//数码管扫描
if(count==2)
   {

dataled=str[1];dian=0;P2=0x0d;
}
if(count==3)
   { P2=0x0b;
     dataled=str[2];
     }
if(count==4)
   { P2=0x07;
     dataled=str[3];
  count=0;
     }
/*if(count==5)
   { P2=4;
     dataled=str[4];
     }
if(count==6)
   { P2=5;
     dataled=str[5];
     } */
}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
/*                    初始化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5);
}
/******************************************************************/
/*                    读一个字节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5);
}
return(dat);
}
/******************************************************************/
/*                 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delay(5);
}
/******************************************************************/
/*                   读取温度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2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18B20+四位共阳数码管+STC89C52,蜂鸣器低电平报警,程序中加了音乐报警“世上只有妈妈好”——yy();

本人觉得程序中出错的地方是
if(TempH<xiaxian|TempH>shangxian)
  {
   yy();
  }

接通电源后,蜂鸣器持续音乐报警,数码管全部显示0000

本人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下程序到底该怎么改,帮老爸做得板子,等着交差呢。

楼主:
if(TempH<xiaxian|TempH>shangxian)
这种写法是不是有错呢

楼主:
还是没变化,能给个思路么?

网友A:
void yy()
  {
  unsigned char k,i;
TMOD=0x10; //置CT0定时工作方式1
EA=1;
ET1=1;//IE=0x82 //CPU开中断,CT0开中断
while(1)
      {
       i=0;
       while(i<100){         //音乐数组长度 ,唱完从头再来
       k=sszymmh+7*sszymmh[i+1]-1;
       timer0h=FREQH[k];
       timer0l=FREQL[k];
       time=sszymmh[i+2];
       i=i+3;
       song();
        }
      }
}

网友B:
额的神啊~

楼主:
6楼发现我的程序哪有错误么

楼主:
我将该程序段改为
if(TempH<xiaxian)sp=0;
        else if(TempH>=shangxian)sp=0;
        else sp=1;

蜂鸣器响声报警,确实实现了报警功能,不过我改为
if(TempH<xiaxian)(sp=0)&&(yy());
        else if(TempH>=shangxian)(sp=0)&&(yy());        else sp=1;
则提示不能在“&&”调用“void”,现在考虑用中断1口控制音乐报警看看。

在网上看到有些人提到DS1820内部中断信号位报警,各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C:
帮老爸做的东西~~呵呵,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