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 Winter09里面一些芯片的寻找

楼主(2010-11-14):
Altium Designer Winter09里面很多芯片是不是找不到的?要自己画的,比如说一些电机的驱动芯片,还是哪里可以专门找到这类库的下载?谢谢

网友A:
不只是09,99开始就是要自己画的了,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楼主: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封装?

网友B:
自己画吧
不要怕麻烦
一定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