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帮忙设计一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0-11-14):
集成运放

输入为100mV的正弦信号,负载电阻1KΩ,放大器的性能参数为:增益40dB、输入电阻50Ω、输出电阻≤10Ω、通频带范围300Hz~4000Hz
想参考下你们的成果,谢谢了

网友A:
0.1V输入 增益要40db,你的输出电压要多高你算过没有!

网友B:
28.28Vpp,还好

网友C:
28.28Vpp,还好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算的?

网友D:
40DB如果,如果是0.1V输入,那么输出应该是10VPP才对

网友E:
要看“输入为100mV的正弦信号”说的是峰峰值还是有效值,有没有直流分量。

一般都是指的有效值,纯交流,所以是“28.28Vpp”

楼主:
怎样设置R,C参数,使选频电路在300~4000Hz的衰减趋于零

网友F:
看来楼主的放大器是用来放大电话话音信号的。不是正弦波。0.1V差不多是最大输入,通常多小于0.1V。通频带300 - 4k是基本的话音频带,放音乐是很难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