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上的信号都是些什么波形?

楼主(2010-11-14):
电脑主板上都有哪些信号是方波?哪些信号是正弦波?或是有哪些信号是其它波形呢。

网友A:
大多数地方的信号和数字通信里看到的眼图差不多

网友B:
除了晶振处恐怕不会有正弦波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高兴能看到T叔给我的解答,那就是说大部分都是方波了是吗?

网友C:
电脑主板里时序的先后很重要

网友D:
基本是没有遇到方波,如果PWM可以算方波的话(呵呵)
一般主板上 有以下几种信号
1.power 恒高
2.CLK 由晶振发出   不是正弦波
3.DTAE
4.pwm
等等
你可以拿块板子自己抓一下

网友E:
楼主怎么会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