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V变电站

楼主(2010-11-14):
小区要修110KV变电站,大家都在反对,政府部门称110kv变电站对人体无害。网上查了一下,众说纷纭,有说有害,有说无害。所以,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见解。

楼主:
在网上搜到的:
110KV高压是有辐射的,而且比较厉害。前几年萧山一户人家,原来好好的,后来一高压线从房子边上过,听说一年后,男房主的头发掉光了。我曾经有计划到过一个50KV的变电站,是计划在里面建一移动通信基站的(手机发射塔),现场就噼里啪啦的,冒火花啊。大家学过物理都知道,高压线周围会产生强烈的电磁场,有没有辐射应该清楚。还有就是高压线一般都是经过农田的,我是看到过很多情况,会发现高压线下边及附近的麦子什么的,明显长得不如远一点的,人家庄稼是绿绿的,那边却是黄黄的,这不是骗人,不信大家可以到郊区找这些地方去看看。另外如果你站在高压线的下方或边上,能明显听到很强的电流声。我买房的几个必要条件,1,房子周边无医院、加油站、移动通信天线、发射台、高压线、变电站等;2、房子前面无斜路、大路不能冲着房子等。这里面有些是风水上的讲究,有些是防辐射方面的,大家自己参考吧。还有一点,现在联通、移动、电信都在大力进行3G建设,要建很多基站和天线,频段为2GHz,告诉大家一点,频率越高,辐射越厉害,虽然每个站都能得到无委的监测报告,但是实际不要轻信,俺就是搞移动通信这块的,站在天线边上一会就会头晕,头疼,手机打久了也会头晕的,这点大家可以去问问做移动通信的人。

楼主:
在网上搜到的:
变压器的辐射不大吧,都是50Hz而不是高频的,变压器的高压电缆接头或者高压电缆分支会有些辐射。现在市区110Kv变电站基本是在室内的,人家天天在220KV变电站工作的男性顶多也就容易生女儿,我们在变电站墙外混混的怕什么。变电站的设计施工都是有严格标准的,与其关心变电站,还不如关心一下开发商给你安装的室内低压电缆质量和布线方式,关心一下房屋的质量,变电站的验收比你验房可要严格多了

楼主:
请大虾们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老x一向持这个观点:任何达到生物分子电流、电压的场强,绝对会对生物本身产生危害和骚扰。

就好比达到、或超过你可听到级别的噪音,就算非要说没危害,但也肯定会让人烦躁不安吧?
对生物电流、电场的干扰也是一样道理,只要级别让你能感觉得到,那就肯定是有害的。

网友B:
具体影响效果很难说。。。

网友C:
同意老x的观点,只要达到一定的级别一定的量。就必然会由量变引起质变!

网友D:
关键是量的问题,场强与距离呈平方反比关系。至于2、3楼的转帖,不足为信,这样的谣言很容易揭穿,反而给违规建设留下了借口。
西方有一句名言:问题不在于公众知道的太多,而是在于公众所知的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E:
在网上搜到的:
变压器的辐射不大吧,都是50Hz而不是高频的,变压器的高压电缆接头或者高压电缆分支会有些辐射。现在市区110Kv变电站基本是在室内的,人家天天在220KV变电站工作的男性顶多也就容易生女儿,我们在变 ...
引用 楼主:
何以见得容易生女儿?

网友F:
2楼中提到听到电流声,哪位前辈解释下电流声能听到吗?

网友G:
220波动1%的市电 220*1% =2.2 v
110KV波动1%     110000*1% =1100 v
对于室外的长电线对地等效估算作300欧的天线(在其波长的驻点上可估算作75欧),自已算算幅射功率。
高压线附近的居住电磁环境是很恐怖的!!!!!!!!!!!!!!!!!!

网友H:
何以见得容易生女儿?
引用 网友E:

难怪我那些同事都生的是女儿,原来是这样啊!(高压线经过公司旁边)

有一个同事已经生了5个女儿了,有一个生了4个,还有一个生了两个,看其他的同事都生女儿,不敢再生了,郁闷着呢

网友I:
有一个同事已经生了5个女儿了

什么年代了还能生这么多……?
看来你们收入颇丰,不怕养不起啊

网友H:
什么年代了还能生这么多……?
看来你们收入颇丰,不怕养不起啊
引用 网友I:

楼上肯定不是两广人,你是无法理解的

网友J:
不会吧,我老家的村里的田地里有两条高压线经过,110KV和220KV的各一条,没发现高压线下边的庄稼长的差啊,以前我们家还在高压线正下方种过菜地呢,长势很好啊,不比别人家的差啊。
而且那条220KV的高压线在我们村的南边,离高压线最近的那十几家里,也没少生男孩啊。
那个电流声应该是电压太高,击穿周围的空气的声音吧,具体的不懂,得请专家来指点了。

网友H:
不会吧,我老家的村里的田地里有两条高压线经过,110KV和220KV的各一条,没发现高压线下边的庄稼长的差啊,以前我们家还在高压线正下方种过菜地呢,长势很好啊,不比别人家的差啊。
而且那条220KV的高压线在我们村的 ...
引用 网友J:

看来被忽悠了?
这年头,我不相信专家,就相信你,因为你家附近有高压线。

网友K:
以前我们学校边上也有高压线,当空气比较潮湿的时候会出现噪音

网友L:
哈哈 多架高压线,,改善**比例啊

网友M:
辐射是肯定有滴,至于是否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只是个量的问题。

网友N:
220波动1%的市电 220*1% =2.2 v
110KV波动1%     110000*1% =1100 v
对于室外的长电线对地等效估算作300欧的天线(在其波长的驻点上可估算作75欧),自已算算幅射功率。
高压线附近的居住电磁环境是很恐怖的!! ...
引用 网友G:

高压线也就几百公里,离波长6000公里远着呢,何况三相的电线对大地的距离远大于三相线间的距离,而且电场失量叠加,对外的电场辐射大大削弱,再看磁场,前几天还在给一个网友解释呢,单根导线流过2000A的电流,在10米外的磁场不到1高斯,跟地磁强度差不多,这还没有考虑另两相线不同相位电流对磁场的影响,那肯定也是削弱的

关于效率,年前看了一些时间的高压输变电,记得以220KV,800Km的高压输电,效率可达到93%,损耗基本上是热能了

网友A:
什么逻辑,电场失量叠加,对地就没电场了?
就算大大削弱,但是这个量有多大你算过吗?

网友A:
不过LZ也担心错了对象,110kv变电站的危害不大,但110kv高压线还是要尽量远离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A:

哈哈,这个俺没有去算,不过俺的大脑告诉我,两个相朴运动员在台上推过来拉过去的,那个气场对于10米外的观众是没有影响的。

在远离高压线的角度来说,三条导线的电压电流失量和是为零的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吧

网友N:
俺来批一批高压线恐惧论:

1. 对于主输电干线,高压线的线电流在2000-3000A,据毕莎定律计算,流经3000A电流的单根导线10米外的磁场是1.2高斯,比地磁高1.5-2倍;
2. 对于几百千伏的高压线路下面的电场影响,首先,高压输电的安全性是上百年的工业化过程都考虑了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电工把高压线的几百千伏/几十米,与电视机高压的20KV/几米看成是两码事。另外一个,电场对人体真的有害吗?对于一万伏/米的场强,那个电流是很小的,有没有一个uA? 我身体的肉对于这个电流的压降只有mV级。
如果有一个看不见的零势面,如果我没有走到高压线下,那这个面就像一块布,平放在地面,当我走过来,我不是踩着等势面过来的,我是边走边去顶这个等势面
我是从等势面下走过来的,等势面这块布,被我的头顶着,我走到那儿,等势面就上升到何处,当然了,离开我头顶的地方,等势面会很快的掉到地面上。
只要我不踩高翘去突破击穿距离,或是因为近太了电场引起的离子流太大,从我头顶收集到的电流太大,会让我触电以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影响。

网友N:
谁家的高压线房子不要?便宜卖给我

网友N:
当雷电的先导击穿、回击发生之前,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积雨云对地的,远高于高压输电线的电场强度。

网友N:
胡思乱想,欢迎批评

网友G:
高压线上叠加的是复杂的谐波脉冲电压,这些谐波是由工业用电产生。但是这些谐波并不是恒定的,原因是并网的关系,例如在某一时刻,刚好有1000台大功率的设备启动,其结果有可能在输电电线上产能很大的脉冲同相电压降叠加。

若电线的长度和形状刚好满足其幅射条件,就会产生很强的对外电磁幅射。由于是脉冲电压,很容易满足幅射条件,因此,在高压输电线下的居住环境是很危险的。

变电站的入口处的电线七拐八拐,最容易满足幅射条件,在其附近的离散电磁幅射肯定相当严重。

网友N:
麻烦,这种事情不要想当然,最好先去看书。

高压线本身是容性的,电压的畸变很小,电流的畸变倒是比较大的,还好了,输电线路上到处都是电抗器和电容进行补偿。这还补不过来,有时发电机还要搞压水进相

网友O:
工频场强最大处,可能是电气化铁路巡道工的头顶。
中国电气化铁路额定电压单相27500V50Hz,但接触网到地面的距离却比110kV高压线到地面近得多。列车车顶到接触网不足2m。巡道工天天在铁轨上走,其头顶处的工频场强可能是最大的(就像PowerAnts在24楼的示意图)。各位不妨问问电气化铁路的巡道工有无什么异样的感觉。

网友O:
至少,高压线(无论是110kV还是220kV甚至500kV)下面的田鼠蟾蜍等等比远离高压线处一点都不少。我几乎每天都路过一条220kV线路,高压线塔上有不少喜鹊窝,旁边的树上也有喜鹊窝。
喜鹊经常站在220kV线上,那里的场强各位可以自己计算计算。平行于无限大导电平面的直导线,这恰巧是电动力学里面比较容易计算的题目。

网友N:
顶起来,多些人了解

网友O:
抄一段。

顾名思义,电磁辐射就是电磁波的辐射,振荡的电场和磁场在空间中以波的形式传播就形成了电磁波,可见光就是一种电磁波,还有我们日常提到的x光、紫外线、红外光、微波还有无线电波,这些都是电磁波。电磁波具有波粒二象性,可以看作波,也可以看成一个个的光子,波长越短,光子能量越高[见备注]。在某些情况下,电磁波可以对生物体造成伤害,人们也经常会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跟电有关的设备安全性产生怀疑。那么,电磁波究竟有可能对人有什么伤害呢?
电磁波对人的伤害,简单来说有三种:(1)波长很短的gamma射线、X光、紫外线甚至短波的可见光这样光子的能量高于分子化学键键能(2~10电子伏)的电磁波,可以破坏蛋白质和DNA等分子,造成伤害并有一定的可能诱发癌症;(2)一些能被分子吸收的光,比如可见光、红外光和微波(包括微波炉里面的辐射),如果高强度高的话,可以加热人体造成烧灼伤害;(3)高强度的无线电波可以在人体内形成感应电流,对神经系统和内脏的正常工作造成影响。
(1)高能光子辐射
辐射里的gamma射线是一种波长很短光子能量很高的电磁波。而包括中子射线、alpha射线、beta射线、gamma射线等核辐射,再加上X光,这些可以统称为电离辐射。因为这些射线都有可能引起物质的电离。这些射线因为单个粒子的能量远高于分子的化学键能,可以破坏分子,造成伤害,引起变异甚至诱发癌症。比如说,做过躯干的X光检查之后医生有时会告诫在下面几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就是为了避免因为x光的辐射导致婴儿的畸形。紫外线和波长较短的可见光的光子能量也大于某些分子的键能,它们并不能透过人体,但是也可能对皮肤造成类似的伤害。最近一些年,美国人颇为推崇晒成小麦色的皮肤,为了拥有健康的肤色,很多人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或者用紫外线灯照射自己。我所在的地区地处高原、日照强烈,好多美国人又喜欢暴晒,所以是美国皮肤病、皮肤癌高发的地区。为了避免紫外线的伤害,在强烈阳光下活动的时候应该涂抹防晒霜(为数不多的一种靠谱的防辐射产品)。
(2)可见光、红外和微波辐射:从阳光到微波炉和手机

对于大部分可见光甚至更低频的红外、微波辐射波段,由于光子的能量比分子间化学键的能量小,是不可能破坏分子结构的。如果波长合适(主要是红外光),能够被分子吸收(跟分子的振动或者转动能级恰好匹配),那么分子会吸收这种电磁波而使得分子运动变得剧烈;而微波波段的电磁波能够驱动某些极性分子(分子内部有带正电和负电的部分)做振荡运动,使得分子之间互相碰撞,也会加剧分子的运动。总之,就是在这一波段的电磁波的作用下将会使得人体温度升高,有可能造成烧灼的伤害。太阳光汇聚起来可以引火做饭,就是因为可见光的波段能够被物质吸收产生热量;微波炉就是利用电磁波驱动水等极性分子振荡运动以加热食物。
另外,一切物体都在不断地向四面八方辐射各种波长的电磁波,这就是“黑体辐射”的物理知识。辐射的不同波长电磁波的能量分布服从普朗克提出的黑体辐射定律。我们日常所见的一切,包括房子、车子、票子、还有每一位帅哥靓女等等,都在不停地以电磁波照射着周围的一切,也持续受到着周围一切的黑体辐射。按照室温计算(300开尔文,27摄氏度),我们辐射的电磁波强度最大的波长是约十个微米,处于红外光的范围里(见上图),每平方厘米的皮肤每秒钟辐射出的电磁波总能量为0.046焦耳。显而易见,低强度的红外光辐射对人体是完全无害的。值得注意的是,人的眼睛看不见红外线,但是会被高强度的红外线烧伤。

一般的微波炉工作频率是2.45GHz(1G等于十亿)[6],无线网络(WIFI)的无线路由器工作频率一般是2.4GHz(也有5GHz的)[7],3G网络的频率在1.7-2.4GHz之间[8],而手机的信号频率在0.8-0.96GHz之间和1.71-1.85GHz之间[8],在这些频率范围内,辐射对人体的伤害表现为热效应。电磁波通过驱动极性分子(主要是水)做振荡运动,使得分子之间互相碰撞,加剧所有分子的运动,表现为温度升高。对于像部分食物或者生物体这样含水多的物体,这个波段的穿透深度基本上在厘米量级(温菜的时候有时表层热了,下面还凉着),所以如果你没有感觉到皮肤发热或体温上升,那么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波段的辐射伤害。总之,在从可见光到微波波段的电磁辐射里面,如果没有闻到烤肉的味道也没有觉得体温升高太多的话,就不用担心电磁辐射的伤害。
(3)波长更长的无线电波
对于波长更长的无线电波和长波无线电,包括广播(FM/AM)、高压输电线和变压器(50Hz)、和大部分家用电器(50Hz),要担心的是感应电流的危害。大家知道,导体在交变的电磁场里面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而人体可以看作导体,在电磁场里面也会产生感应电流。虽然说感应电流也有热效应(电磁炉),但是对于正常环境下的人体来说这个热效应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需要的感应电流太大了)。但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和内脏器官的正常工作是需要生物电信号交流和控制的,如果感应电流超过一定的强度的话,会有可能干扰神经系统和内脏的工作,使人感觉到不舒服。不过,电流对于人体的影响是需要高于一定的阈值的,低于阈值,人体是不会有感觉的。因此,对于天线、电视塔等强辐射源,只要我们离开他们适当的距离,使得电场磁场低于一定的值,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12];对于像高压输电线、变压器还有一般的家用电器这些不是为了辐射电磁波而设计的设备,正常使用情况下的辐射是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不应该担心。

根据《电子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规定[13],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1千伏以下为1.0米,1千伏至10千伏为1.5米,35千伏为3.0米,66千伏至110千伏为4.0米,154千伏至220千伏为5.0米,330千伏为6.0米,500千伏为8.5米。各种高压输电线,包括高速铁路、公共交通用的高压输电线,只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就不会对人体造成损伤。有一个流传甚广的“高压线导致白血病”谣言,里面提到“牛津儿童癌症研究中心的杰拉尔德·德雷珀博士说,他领导的小组研究了3.5万名在1962年至1995年间患白血病和其它癌症的儿童,结果发现居住在高压线下周围100米以内的儿童患病几率略微大些”[14]。是否真有“杰拉尔德·德雷珀博士”其人姑且不论,这种能够只研究患癌症的儿童就可以得出患癌症几率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大家警惕的。还有流言提到高压线附近的磁场会致癌,甚至煞有介事地说磁场高于零点几个微特斯拉(百万分之一特斯拉)就有很高的几率致癌,耸人听闻而又不值一笑。因为实际上地球表面的地磁场的强度就有约为50多微特斯拉,身处其中的我们大部分都健康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点点或者减少一点点,除了有可能影响某些依靠磁场导航的鸟类外,对生物体的生活不可能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