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X6130花屏,ADI300的显卡;dv6000黑屏,真是让HP害惨了

楼主(2010-11-14):
请问要重哪里开始休呢?我怎么知道显卡坏没坏呢?

去年的显卡门不知道有什么结果了。

2楼说外接显示屏,是要打开电脑吗?没有显示屏的话接电视行吗?

网友A:
可以试试外置显示器,如果加载操作系统前就花屏,肯定是显卡芯片坏了,否则显存也有可能。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芯片接触不好呢,对了,刚起来是不花,用几分钟就开始花,然后死机

网友B:
2L的意思是让你接一个台式机的显示器,笔记本不是带一个VGA接口吗,你双屏显示看看,如果两个都花,那就是显卡坏了,如果只有笔记本的屏花,那就是笔记本的屏坏了

网友A:
接触不好也不好修,BGA的芯片。

网友C:
既然你是开机后出现的问题首先排除线路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应该是GPU或者是VRAM。我想知道的是你开机后是什么都没有做还是运行了某些程序后花屏了。出现花屏的话,有很多可能
1.GPU或者VRAM空焊
2.CLK和DATA厂家没有Tune好(这个需要厂家提供工具,可以自己tune)
3.芯片本身的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把内存和显卡拔下来再插上去试试

网友C:
花屏和内存无关

楼主:
既然你是开机后出现的问题首先排除线路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应该是GPU或者是VRAM。我想知道的是你开机后是什么都没有做还是运行了某些程序后花屏了。出现花屏的话,有很多可能
1.GPU或者VRAM空焊
2.CLK和DATA厂家没有 ...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刚开机没有花屏,用几分钟就花屏了,有时用力按键盘花屏会消失,所以我觉得是有虚焊?你说的芯片问题是说显卡芯片吗?

楼主:
既然你是开机后出现的问题首先排除线路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应该是GPU或者是VRAM。我想知道的是你开机后是什么都没有做还是运行了某些程序后花屏了。出现花屏的话,有很多可能
1.GPU或者VRAM空焊
2.CLK和DATA厂家没有 ...
引用 网友C:

第二点可以排除吧,电脑都用4年了

网友A:
用力按屏说明是接插件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最大,不会是核心器件的接触不良。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GPU和VRAM空焊都有可能,不过你说用了4年才出现的,那你最好还是自己拆开看看,笔记本拆解比较简单,小心点就好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般GPU和VRAM空焊都有可能,不过你说用了4年才出现的,那你最好还是自己拆开看看,笔记本拆解比较简单,小心点就好
引用 网友C:

真遗憾,我打开了,可是什么也没感动,怎么能判断是否空焊呢。像你说这种故障维修会多少钱呢,还值不值的修啊。

这款电脑打开几个网页机底就烫手,风扇声音也大

网友E:
这款电脑打开几个网页机底就烫手

这年头网页经常比一些专业软件还吃资源,尤其是一些门户首页和娱乐类的网页……

楼主:
我又拆了一次,很质疑它的散热问题,我说最烫手的地方没有散热措施。显卡上倒是有个大铜片,可是怎么测量空焊呢,自己能修吗?还是要整个显卡换掉。
所谓独立显卡也不会插拔的,是要焊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