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可能引发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14):
我板子上是5v供电,其中有一个电源转换芯片ams1117把5v转换成3.3v,一个是5v转换成2.5,另一个是2.5转1.2,现在不小心把2.5和地接触了一瞬间,然后我去测本该是输出2.5v的电压现在变成了1v,而应该出1.2的变成了零点几。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是那个转2.5v的芯片烧坏了啊,还有可能其他片子也被烧吗,还有谁能大致告诉我为何会坏呢,新手求助

楼主:
fpga应该不会被烧吧,毕竟2.5v只是供电的,突然变为零的话对fpga芯片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A:
先换2.5v的转换芯片试试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C:
应该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D:
多半只是2.5V的1117坏了而已,不过这个LDO没有过流保护的吗?正品应该不会烧吧?

楼主:
多半只是2.5V的1117坏了而已,不过这个LDO没有过流保护的吗?正品应该不会烧吧?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说的过流保护,指的是什么意思?谢谢啊

网友D:
就是电源芯片本身有过流保护功能,电流过大就自动关断了,保护电源芯片不被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