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整块电路板的功耗

楼主(2010-11-14):
我知道计算功耗可以采用如下公式:
P=Pn1+Pn2+Pn3+...Pnn*η+P分立
式中,P总为电路板总功耗,Pn1,Pn2,...Pnn为板上芯片的理论功耗;η为系数,根据经验取0.5~0.8P分立为板上电阻,电容等的功耗总和。
但是芯片的功耗,应该去查手册中的哪一个参数呢?
还有分立器件的功耗的怎么计算呢?比如说继电器电路,芯片的上下拉电阻还有分压电路等等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线性元件如电阻、继电器线包等用欧姆定律计算,芯片看其器件手册中的典型功耗值,最直观、准确的办法是测量。

网友B:
万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