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桥式电路老烧二极管,为什么呢?

楼主(2010-11-14):
小弟第一次做电路,以上部分电路是我想用220V交流电获得300V直流电源的电路,但每次接通电源后桥式整流电路中的V3、V6或V4、V5都会被击穿而引起短路,不明白为什么,请高人指点。
PS: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烧管的时候都是3、6或者4、5一起烧,也就是说电流过大的地方都是源自于同一个输出端口处的,并且都是反向击穿的,不知道我的猜测合理吗,如果合理的话那也不应该啊,4007的耐压值应该是够的吧?

楼主:
补一下图,第一次发帖,见谅……

网友A:
论坛不够牛B,没有超级黑客,大家不能直接看到你硬盘里的文件“http://file///D:/Documents/Desktop/临时文件/未命名.jpg”
拜托你点击“高级回复”,然后“添加附件”或者“上传文件”。

整流管击穿的话要么是接错了,要么是耐压不够,自己去检查一下。

楼主:
这下能看见吗?

网友B:
是不是启动瞬间坏的?

网友C:
你这麽直接用,也没有个保护和稳压的措施 ,后面用多大电流呀?过流、耐压、软击穿都是问题,查查吧

网友D:
必须根据稳定功率(电流)和上电冲击功率(电流)选择合适的二极管,4007才1A的电流,也就是相当于负载不能超过220W,即使负载的额定功率不超过220W,还得考虑上电冲击的电流和持续时间,瞬间电流过大或者这个乘积大了照样烧整流二极管

网友E:
查查后端是否有错,断开R3那块,应该不会再烧了,虽然后面不知道你接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刚接上瞬间就断了,很郁闷,改的都开始用跳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接电源的时候我用万用表量了下电源输入端的电阻,是3M多,不能是R3的问题吧?R3是300k的电阻。

楼主:
后面用的是300V的直流电,电流需要的很小,只有MA级别,我担心的是是不是那几个电容导致开启瞬间电流过大的呢?
7# IT-长老

网友E:
既然后端需要的电流很小,你在桥堆前面串一个0.22uf、250V 安规电容吧,注意安规电容在并个1M 1/4w电阻  组成阻容降压的电路吧。

网友C:
麻烦点,只留下桥和1个滤波电容- 其他去掉- 加电-ok 后再加第二个原件 排除法

网友F:
会不会是两个100uF电容太大了,电容充电时就烧掉了?用不着这么大电容吧。

网友G:
有时也要考虑是不是买的电子元器件是坏的或是次品:lol

网友E:
补充下,最少也得加个100欧 0.5w电阻吧,充当保险丝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恩,刚接上瞬间就断了,很郁闷,改的都开始用跳线了……:'(
引用 楼主:

启动瞬间电流过大造成的了

在整流桥到电流的输入加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15欧的  估计就没事了

网友H:
电容不能这样直接充电,启动瞬间的电流太大了。一般这样的电路需要加类似电机启动的继电器控制电路,先通过一个电阻给电容充电后再接通继电器使能主供电回路。

网友I:
看着大家讨论~~学习了~~

网友J:
4007电流才1A的电流,后面又是2个100uf的电容,不坏才怪,建议把4007换成5408,且每个二极管上个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J:
启动瞬间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K:
图片不够清晰!建议搞个清晰点的上去!

网友L:
应该是启动时浪涌电流过大 二极管过流烧毁

网友M:
18楼的是正解,上电瞬间的充电电流可以认为是无穷大.至于是多大的NTC,取决于你的系统

网友N:
你不考虑你的负载么?

网友O:
把电容之后的那部分断开试试?

网友P:
两个100uF的电容太大了:P

网友Q:
如果负载很轻,可以大幅度降低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R:
4007是1KV,1A ,耐压够,看看负载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加呢?放在那里?小弟新手,还望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M:
那怎么才能避免初试时无限大的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听明白,整流桥到电流的输入是指哪个地方啊?小弟新手,见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后面的电路功率要求不大的,只有几瓦,4007耐压值是1000V,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问题吧?我感觉应该是瞬间电流太大的缘故,但不知道该怎么改啊,请赐教。

网友S:
弱弱的问一下,你后面没电路了吗? 用表子 量了 是开路的吗?  还烧4007?

网友T:
19楼的说的对 ,冲击电流太大,应该给预冲时间,

网友U:
我也怀疑有时买到的1N4007耐压不够,我也碰到几例:电瓶车充电器这样的坏。建议用1000V的耐压测试看看(测试一批)。

网友V:
手机充电器中的整流电容才2.2UF或者4.7UF,输出功率是5W左右。竟然要求功率不高,用4.7UF的就够了。
不然就只能找整流电流很大的二极了。

网友W:
电力过大啊。。。。

网友X:
如果没有软启动的话,启动的瞬间电流很大,因为电容上还没建立电压,相当于瞬间短路,启动的时刻也可能正好是交流正弦处于峰值的时刻,冲击很大,建议软启动

网友Y:
贴图要贴完整,不然就只有神仙能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X:
恩,我也这么想的,但不知道如何进行软启动,有什么方案吗?

网友C:
参考一下思路
要不拆一个计算机电源 全套搬过来。

网友Z:
电压那么大,肯定不能这样直接用呀

网友C:
再来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解:输入端的变压器怎么是那种接法呢?不理解,还望指教

网友C:
电感 -感性 电流滞后电压90度  所以在这起到防浪涌和过流的作用
你电路后面是容性的。电压滞后90度

网友AA:
E5 E6  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220V交流电的一路上接了一个NTC热敏电阻,昨天做了半天实验没问题,结果晚上最后一次做的时候爆了……这是为什么呢?电流不至于那么大啊……(外载基本可以理解为空载)

网友F:
明明都爆了,你怎么还说电流不大?就算空载,可那E5和E6也太大了点,既然负载很小,滤波电容就没必要那么大,滤波电容足够小时不加热敏电阻都没事,已经有很多同学提醒过你这个问题了。

楼主:
多谢各位这两天的帮助,我基本算是搞定了,在220V输入端的一路上我加了一个1A保险丝和一个NTC型热敏电阻,我想这样下来一可以防止浪涌电流,二可以利用保险丝控制电流不至于过大而烧爆热敏电阻了。感谢各位的帮助,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F:
晕,楼主自求多福吧。

网友AB: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楼主的二极管什么型号的。
开机瞬间电容的冲击电流比较大,小二极管会被打烂掉很正常啊

网友:
楼主的负载只有几mA,滤波电容用一个10uF的就够了。
楼主太夸张了,整流后并了三个电容,加起来200多uF,电容充电到300V的瞬间电流很大。
100uF,450V的电容体积比较大,产品形象也不好呀。

网友AC:
先看一个管子耐压够不够220
电容直接充涌流太大

网友AD:
前级100UF电容,这么大的电容,220V通电给电容充电相当于电容直接短路,那个功率有多大想想看,1A的4007怎么可能承受的了??把电容换成小的0.047UF的!

网友AE:
电流过大~~

网友AF:
串一个10欧/2W的电阻,并在电容两端并接一个5K1/1W的电阻。

4007用在这个电路上是正常用法,一般没有问题,如果爆掉要么过流要么过压,这个基本都在电源存在浪涌时出现。

检查一下4007货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AG:
启动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AH:
桥电路前要加电容和并电阻

网友AI:
这个不是电源吗?

网友AJ:
烧是肯定的,选型不解决问题,电路有问题。上电瞬间的高压就击穿了,啥整流管都没有用。加上TVS管吧,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AJ:
恩,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解决这个问题了,两种方法,一是去掉一个100UF电容,而是串上一个NTC热敏电阻,第二个应该和加TVS一个效果的吧?

网友AK:
恩,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解决这个问题了,两种方法,一是去掉一个100UF电容,而是串上一个NTC热敏电阻,第二个应该和加TVS一个效果的吧? 66# gaocan2004  ...
引用 楼主:
朋友:两者的作用完全不同!NTC热敏电阻是串联用的,起限制启动电流作用;TVS是并联用的,起限制电网瞬间过压作用。请注意:TVS并不适用于你!

网友AK:
切不可将TVSNTC混为一谈哦!

网友AL:
这个可以看波形吗?

网友AM:
搞不好是假货

楼主:
回复 网友AK:
多谢这位仁兄提醒,小弟记住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