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0-11-14):
如上图示,CONTROL_2.5V是什么信号时,输出可以得到稳定的2。5V电压,一直困扰中。。。

网友A:
CONTROL_2.5V是PWM信号,间断开启Q6给C133充电。

楼主:
那它怎么能稳定在2.5V呢?

网友B:
就是个直流信号吧  好像是线性电源

不过给ddr供电的电压好像要求比较高  用线性电源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网友C:
学习开关电源的BUK拓扑。

网友D:
这就一个buck电路,需要的是pwm的驱动信号。

网友E:
占空比:2.5/3.3;当然还要考虑开关管的饱和压降问题!
但是没有反馈,不太稳定哦!

网友E:
不过如果是开关状态的话少续流二极管!